实验全部用6S6的小推挽

楼主(2021-12-09):
空闲时间实验全部使用6S6的小推挽机器。
效果很不错。
示波器观察最大输出不失真大约8瓦。

本来可以开工了,
但是由于电牛不给力
输出高压带负载后下跌的厉害,
所以暂时中断了,
等解决了300V高压后再继续。

网友:
6s6价贱,性能可不贱 搭配是人家的自由 即使tango牛做4p1s,也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和各位老师,查资料6S6阳极电压只有150V,最大250V,用到300V屏压 安全吗? (我也有几个6S6,想做个小单 ...

电子管的屏压允许一定的超限使用;屏流最好别超,否则阴极负担过重,寿命有影响;屏耗是不能超的,否则会红屏,时间稍长就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似在某鱼输入牛页面下看到过楼主的评论,说与伦达相比不相上下?果真如此?我也买了一对这种输入牛。准 ...

有一点要说明:
此小牛个头很小
不适合做强信号推挽用。
还有就是它不能过直流电。

楼主:
上述电路实验时用的牛:

网友:
牛太多,玩不来,只能望牛兴叹了。

楼主:
在下以为:胆机缺少了牛就没啥意思了,什么也不是了。

网友C:
输入端加上牛起什么作用呢?既不升(降)压,看电路连接也不起隔离的作用,只是增加了失真并限制了整机的频响,还不如不加。
真想用上,建议初次级别有连接,只是当个隔离牛用,或能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感应交流声。

网友B:
我好似在某鱼输入牛页面下看到过楼主的评论,说与伦达相比不相上下?果真如此?我也买了一对这种输入牛。准备用于倒相,不知道绕组对称性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加上牛起什么作用呢?既不升(降)压,看电路连接也不起隔离的作用,只是增加了失真并限制了整机的频 ...

我也奇怪呢。可能是加入音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加上牛起什么作用呢?既不升(降)压,看电路连接也不起隔离的作用,只是增加了失真并限制了整机的频 ...

原来打算用此小牛做平衡-非平衡转换的,
实验时只是简单做个隔离吧。

网友B:
6S6三接,内阻与线性都极为优秀了,推挽机可不加大环,只引入少量本级负反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似在某鱼输入牛页面下看到过楼主的评论,说与伦达相比不相上下?果真如此?我也买了一对这种输入牛。准 ...

此小牛原副边是1:1的。
对称型很好。
、我好友已经用于他的话放上,
说是对高频有提升。

这牛在效果上和我买的LL1540
听感上几乎无差别。
只是阻抗比伦达牛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6三接,内阻与线性都极为优秀了,推挽机可不加大环,只引入少量本级负反馈即可。

大环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加减。
我这里也是实验加与不加的效果。
所以在图里边还是画上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奇怪呢。可能是加入音染。。

好牛的音染是讨好耳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点要说明:
此小牛个头很小
不适合做强信号推挽用。

我用于推挽耳放第一级倒相,输入信号不会太大。楼主有没有测过此牛的电压动态范围?多大会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于推挽耳放第一级倒相,输入信号不会太大。楼主有没有测过此牛的电压动态范围?多大会失真?

我还真有过测试实验:
此小牛输入超过2V(rms)后,
只是简单的定性测试
会有失真哦。

估计这牛在10dBm左右吧?
用做CD与功放之间润色点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