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060录音机绞带。

楼主(2021-12-09):
送来一台夏普6060录音机故障为绞带,快进快倒带正常,放音时惰轮和收带轮不转捡查时从主导轴下面那清理出一些象是橡胶溶化后的液体,现在看惰轮还能用但是放音时不能靠上主导轴有一毫米的间隔也就不能驱动收带盘,没有修过此机型也不知溶化的是啥请修过此机型的看是啥故障。

网友:
我的夏普6060,修好后,250元刚刚出了。

所有的橡胶制品,全部更换,肯定会好。

皮带,压带轮,靠轮。

还有一个立体声指示灯不亮。

通病。

网友:
换轴套就行了。实在没有就用电线皮套上面。

网友A:
用水笔笔芯的橡胶护套,经过修剪掉突出的部分,套上代用。
      这个是橡胶件的通病,多年以后老化如泥,必须把飞轮拆下来,彻底清洗(无水酒精即可),然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水笔笔芯的橡胶护套,经过修剪掉突出的部分,套上代用。
      这个是橡胶件的通病,多年以后老化如泥, ...

淘宝上6元钱买了一个清理后装上了,收带轮这样驱动方式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6元钱买了一个清理后装上了,收带轮这样驱动方式不多。

早期夏普机器这样的结构也不少

网友:
找一节合适的橡胶油管套到主导轴上

楼主(2022-01-08):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压带轮明显老化硬化了

是的淘宝上买了一个。

网友:
更换皮带 压带轮 靠轮 机芯加油 再用测试带测试带速  绞带问题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压带轮明显老化硬化了

对的,这个压带轮已经硬了,必须更换。

我有过6060,已经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