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云母电容做耦合吗

楼主(2021-12-10):
朋友给了几只云母电容不知做耦合用效果怎样。

网友A:
用过!配合某种电容高低搭配绝佳音色!

网友B:
容量有点小,只有0.03uF,用这么小的容量,后级的栅极电阻必须取的很大,容易感应交流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量有点小,只有0.03uF,用这么小的容量,后级的栅极电阻必须取的很大,容易感应交流声

说得对,就是容量太小。如果做高频头里面的耦合电容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配合某种电容高低搭配绝佳音色!

好的那就搭配油浸电容用。

网友:
云母电容体积太大,容量太小,容易感应交流声。所以基本不用它做信号耦合。

网友:
按设计用途,这种应该用在中高频电路

网友:
可以做收音机里的耦合电容。遮挡部分,所以富余量很大,足够应用。

网友:
耦合不是问题,容量较大些的也有,只是用起来觉得太过豪华。

网友:
云母电容性能在电容里应该是很不错的

网友:
完全可以做耦合电容,设次级栅极电阻为470K,根据简易公式计算-3dB低频转折低于12Hz;-1dB低于23Hz。不足之处是这样的引线焊接不大方便。

网友:
以前帮本地朋友 搞过音调电路,就用的云母电容。
单独作为耦合的话,容量太小了

网友D:
问一下吉祥喜庆老师,配什么型号的电容,是油浸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吉祥喜庆老师,配什么型号的电容,是油浸电容吗?

香烟圆条形进口油罐

网友:
用过这样的,两只并联0.06足够了,声音顺滑透明

网友:
谢谢吉祥喜庆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就是容量太小。如果做高频头里面的耦合电容差不多。

谢谢道长指导!

网友:
容量小了点,如果能搞到那种铁壳的0.1的云母,那就更好啦。

网友:
今天刚换上0.095U的云母电容,我来谈谈感受吧。原来是用红威马1U,感觉音色就像白开水,一点也不喜欢,就并国产普通0.225的CBB电容,低频量感一下就上来了很多,但总是感觉朦朦胧胧的,缺乏质感。看其他论坛有人说银云母电容非常不错,于是网上收了一对0.0925U的树脂密封的云母电容,就这容量已经算是大的了(耐压1000V),收到后才发现体积出乎意料的大,只能用铜线延长才接上。还不大好固定。开声后的感受就两个字:惊艳!因为容量的原因,低音的量感当然比不了原来红威马并联国产CBB,但是解析度全面上来了,高中低频的质感真的提升了很多,如何形容呢?就是那种清甜不腻的感觉,真的听不腻,越听越着迷

网友E:
这对云母,标注是1000V 0.0925U,我的万用表测大概0.095U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对云母,标注是1000V 0.0925U,我的万用表测大概0.095U这样

我用3或4个0.01UF并联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或4个0.01UF并联试试。

在原有耦合电容上并联?有什么效果来说说看

楼主:
用0.03的。

网友:
用过,和同等容量MKP比较声音偏“干”“瘦”,感觉高音比例多

网友F:
好像听本地烧友谈起过胆机耦合电容,他们的谬论是电容量大,低音重,中高音暗,解析度差,电容量小,低音差,中高音亮,解析度好,一般取值为0.01U-0.05之间,高、低音、解析度均衡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像听本地烧友谈起过胆机耦合电容,他们的谬论是电容量大,低音重,中高音暗,解析度差,电容量小,低音差 ...

耦合电容容量一般都是0.1U起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耦合电容容量一般都是0.1U起步吧?

谢谢提醒,确实是多了个0,一般为0.1-0.5U之间

网友:
云母电容高频损耗小,高频应该很好。

网友:
明天再到两个0.09U的云母电容,到时和原来的云母并联,看看0.19U的效果如何。就是体积巨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