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炜GDS-2102示波器故障

楼主(2021-12-10):
固炜GDS-2102示波器的微调按钮调整图像时,图像线条移动方向和位置同旋钮的不一致,什么原因,怎么排除故障。

楼主:
见图中的故障旋钮

网友A:
旋钮接触不良。拆开电子清洗剂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接触不良。拆开电子清洗剂喷一下

谢谢老师,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旋钮就从来没用过,哈哈

楼主:
你也有这台机器吗

网友:
我的是owon,也有这几个旋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编码器旋钮问题 ,有卖的

你有吗,如果有给我发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