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栅压不能高于屏压么?----略谈多极管帘栅电压的选择

楼主(2021-12-10):
很多人对帘栅压高低的理解流于表面,认为帘栅压一旦高于屏压,一定会导致帘栅流超标,烧毁电极自身。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随便找一张多极管的屏栅曲线图就可以清楚明了的看出来,只有当屏压低于帘栅压很多时,帘栅流才会变大,而这样的区域应该在设计的时候就被设计师避免的,尽量防止屏压摆动到极低处加大帘栅耗。在大部分区域,当屏压高低摆动时,帘栅流仅随栅极电压略有变化,跟屏极电压关系不大。
那么帘栅压的大小是如何选择的呢?一般规律是选择有对应帘栅电压曲线图的电压,例如,6P1一般选择帘栅压是200V或250V,6P3P选择250V或300V,等等,别的电压值呢,不是不可以用,问题是,280V帘栅压的曲线图一般都没有,如何设计电路?电路的指标咋保证?除非自己会测绘曲线图,否则就是凭感觉推测吧,准不准另说。
那么高压电源电压呢,就肯定要选择比这个帘栅电压略高一点,因为要考虑输出牛初级的压降,还要兼顾阴极电阻的压降。而帘栅压的获取呢,可以通过一定的退偶电阻电容来适当调节,因其电流比较小。基本的设计路径就是这样的。如果非要抬杠,例如帘栅压取250V,而高压取200V,也是肯定没问题的,问题是,供电问题咋解决呢?分别用单独绕组?当然,帘栅压比较高且接近屏压的管子比较流行,例如6P1,6P14,6P3P等,因其帘栅压退偶电路比较简单。而有些管子,则是帘栅压比较低,屏压比较高,例如6P15,6P13P等,这时候帘栅压的获取,就应该避免用简单的阻容退偶电路了,而要采取稳压管、单独绕组等供电,以降低供电的内阻,防止帘栅压的波动。
所以,之所以帘栅压低于屏压,仅仅是习惯而已,没别的复杂背景。

楼主(2023-04-03):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很多6P1电路的帘栅压是高于屏极电压的,而且电压多数高于数据手册里面的250V极限应用数据,这些电路 ...

你这些问题一个套一个,确实是许多新老玩胆者经常迷惑的,要搞清楚需要一点一点地解释。
1、手册上给出的帘栅压、屏压或者栅压,都是相对于阴极而言的,所以当阴极电压是13V,那么帘栅压选250V,那实际上帘栅极的对地电压就是263V,同样的道理屏极也是260多V。
2、一般收音机电路为了追求简化,一般高压先接帘栅极,然后通过输出牛接屏极,由于输出牛初级线圈的直流电阻的关系,屏极实际获得的电压要低于帘栅极的,当帘栅压保证达到设计值250V时,屏压就会低于这个值,这很正常。实际的功率也就比达到250V屏压时略低一点点,但完全能够满足设计需要,不会出任何乱子。
3、至于屏压能不能低于帘栅压,这个问题一楼已经给出了解释。其实你看到的只是静态电压,等到工作时动态起来,屏极电压是大幅度摆动的,他既可以达到400V远高于帘栅压,又可以100V远低于帘栅压,这都很正常,你用示波器就可以清晰地看清楚,动态地看问题,就不会有疑问了。
4、比较讲究的做法,当然是对屏极和帘栅极单独分别供电,把输出牛初级的直流压降考虑在内,提高供电电压直接先保证屏压达到250V的设计标准,然后根据帘栅流的大小,串联上适当数值的电阻进行降压,把帘栅压也整到250V的设计值,同时为了稳定帘栅压,往往在电阻到帘栅极之间对地接一个退偶电容,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标准接法。现在的玩家当然要选用这种玩法,而不是去机械地挪用过去收音机降低成本的那种做法。
5、手册上给出的最大值,往往并不是极限值,而其实是静态平均值。6P1是赶巧了,他的最大应用值跟最大值一致,也就是说推荐发挥最大的潜力。实际上在收音机上应用时,往往被设计在200V左右,距离最大值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如果说250V是极限值,那实际工作起来屏极电压的变化范围那么大,岂不是随时超越了极限值,超越了极限值岂不是很危险?其实,电子管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只要保证平均屏耗不超过设计值,个别参数超越最大值是允许的。

网友B(2021-12-13):
引用 网友C:
1.帘压高于阳极电压,降低了屏极效率,影响了最大输出和劣化了输出特性,至于是否会导致帘极过载损坏,除了 ...

       我也这样认为,因需而定。帘栅压的取值是阴极电位、阳极电位、输出阻抗和帘压的组合关系,先定前三者,后定帘压值,最后用示波器看波形细调帘压,使其在较好的对称性下达到最大的摆幅,不知对否?

网友C:
1.帘压高于阳极电压,降低了屏极效率,影响了最大输出和劣化了输出特性,至于是否会导致帘极过载损坏,除了特殊情况一般不会。
2.额定屏耗下,应用上帘极等于或低于阳极电压,影响的是负载阻抗,应根据不同的负载而定。
3.并非什么习惯而已,是因需而定

网友D:
认真聆听,深刻领会。

网友:
般板凳过来听课

网友:
开卷有益,登录矿坛看帖贴就有收获。

网友: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聆听,深刻领会。

多谢海版加分鼓励。学生能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版版们及时鼓励鞭策的结果。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帘栅压低于屏压,仅仅是习惯而已,确实没别的复杂背景。
DS-64  测试仪卡片

苏联原版 LA-14测试仪

苏联和DS64测胆仪我都有,使用帘栅压高于屏压的卡片测试各类6P3P 6L6 6n3C 都是正常使用,且这几台机器都是久经沙场历练的。

直到我国改进推出GS-5A,才将苏联工程师设计的改为帘栅压=屏压的卡片。

GS-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认为,因需而定。帘栅压的取值是阴极电位、阳极电位、输出阻抗和帘压的组合关系,先定前 ...

基本上是这样

网友:
这里以小胖子FU32为例,在帘极电压135V和250V时对特性曲线的影响一目了然。135V时膝部是较为硬朗的速射管阳刚特性,而250V时则是向类似五极管的美人肩特性过度,那么再脑补下,帘压比250V更高呢?

网友(2023-02-10):
搬小板凳学习!

网友:
印象中屏压一定时,帘压升高,输出阻抗下降,三次失真比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