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会修录像机的朋友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12-10):
我有一台三星的录像机,开机数秒钟就会自动关机,这样带子进不了机,但有时碰巧没关机带子又能进去,进去了就能正常播放。当带子退出后还会显示带子的图标,请问要怎么检修?望师傅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先从电源查起吧,开关电源电容是否干枯或漏电,各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接通后它会自动检测,如果磁带机械加载部分阻力过大没复位好它会保护停机。将录像带机械加载部分重新加润滑硅脂试试。

网友:
看看方式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还可能是皮带太松问题

网友:
检查那几个传感器,进不去就是他们的事,再看看是从哪里来的事。

网友:
录像机机械极其复杂!各种光电传感器!状态开关!尤其前期的机子带仓也有!机芯也有!你这个机子应该状态开关接触不良有关…还有机芯中间有个红外发光管!这个是检测有没磁带和检测磁带头尾的!用手机摄像头看可以看到红外光!若出现没带子机子却显示有带子!你查一下是否存有虚焊!谢谢!

网友:
光传感器上面透明的拔下来搽搽干净

网友:
说个题外话,感觉90年代韩国电器质量跟日本的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网友:
录像机开机检测都很简单,一般都不会涉及到伺服和走带转动等部分,个别的录像机会磁鼓转一下,检测一下磁鼓也仅仅是否能正常转。你这个应该是磁带误检测绞带了,当它没报警时,你把磁带放进去了,可能传感器处于似通非通的临界状态,或者位置松了,放磁带上一阵动作它又好了,估计是这方面的问题。拆开机器看看,紧紧螺丝,清洗一下检测的部分,基本就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据说录像机的机械部分很复杂,怕拆了还不了原,现在也没有这种书学习了。我这台机子是三星S98,有九成以上新,说明书,遥控器都在,弃之可惜了。
现在有人用录像机做音源给胆机放音,声音很好听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