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机图案串行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1):
仔细看,就是图案上下行串了一个位置,开机的时候是这样子,进入节目中就正常了

楼主:
海信电视…………

网友:
每次都这样的话应该是内置固件中的这张图片损坏了

网友:
软件错误,得刷机

网友(2022-04-24):
数据存储器软件代码错误 刷一下就好

网友:
把机器身上的串码拍照,某宝上有程序卖的,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