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连接的疑问

楼主(2021-12-11):
各位老师,现在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晶体管收音机电感耦合双调谐中频变压器中,都在第二个回路中无一例外的采用了串接的方法,第一中周次级线圈和第二中周的谐振回路串联在一起?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成并联连接呢?或者说因为需要就必须得设计成串联结构?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想明白,但是从无线电原理上看,大部分的电感耦合双调谐放大器的组成的确也是这种串联的结构。

网友A:
第一个图那画法看着真别扭,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看就顺眼多了

网友B:
电感耦合采用串联形式,,是因为可以与被耦合的绕组形成自耦变压器模式,有利于提高信号转换的效率。

电感耦合与电容耦合相似的地方,是耦合部件与主谐振部件的比例。若在电容耦合时的比例为1%(即耦合电容为谐振电容的1%),那么换成电感耦合时也遵循这个比例,即耦合电感为主电感的1%,这将保持原有的设计曲线不变。

电感耦合时的总电感是耦合绕组电感与主电感绕组电感的算术和。例如原电感为580uH,耦合电感为1%即5.8uH,那么主电感中要减去5.8uH即574.2uH。

网友:
小白想可能是为了增加阻抗,以便下一级轻松工作

网友:
应该是减轻上一级负担,也为下一级获得更高的输入阻抗

网友:
因为串联谐振,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就是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中周1的偶合回路匝数很少,只有1-2圈,如果并联在中周2的谐振回路上会造成事实上的短路。所以必须 ...

那么既然如此,能否在第二级中周设置抽头,将这一匝并联在某个抽头的位置即可实现双调谐电感耦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二中周的匝数是相同的,如果中周1的次级与中周二的抽头数也是相同的,则串并联等效。反之,并联会因 ...

好的,谢谢您,准备采用第二中周抽头的办法了,这种串联的接法占用脚数多,而且实际布置的时候也不太容易,我是想用于电子管收音机,所以第二级中周还是弄个抽头简化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如果可以,我建议你还是用电容偶合,因为它的可调节范围要灵活得多,特别对双调谐的平坦度特有 ...

行吧,非常感谢了,主要是长久以来都在使用电容耦合结构,想用电感耦合尝试一下看看有什么有点没有,电感耦合说白了就是变压器耦合,我倒是也不太在乎调节范围,差不多能调出矩形曲线就行,电容耦合基本上来说耦合电容和LC比率也就是谐振阻抗有关。阻抗越高所需电容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感耦合采用串联形式,,是因为可以与被耦合的绕组形成自耦变压器模式,有利于提高信号转换的效率。

电 ...

“耦合电感为主电感的1%”是指耦合电感圈数为主电感圈数的1%,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耦合电感为主电感的1%”是指耦合电感圈数为主电感圈数的1%,对吗?

指的是电感量,不是匝数。

匝数可以按比例平方关系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准备采用第二中周抽头的办法了,这种串联的接法占用脚数多,而且实际布置的时候也不太容易 ...

屏极高压怎么隔离

网友:
串联的这个部分还涉及耦合系数的问题,用并联方式不容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那画法看着真别扭,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看就顺眼多了

这个绕法还真是多少有点解决办法,不过坏处是得绕两个线圈,也挺讨厌,看来还是电容耦合简单,要是能采用抽头绕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绕法还真是多少有点解决办法,不过坏处是得绕两个线圈,也挺讨厌,看来还是电容耦合简单,要是能采用 ...

我比较喜欢电容耦合的,主要是比较好调,因为双回路的临界耦合不光和耦合系数有关,也和源阻抗以及负载阻抗有关,源阻抗和负载阻抗一旦改变,要保持临界耦合,耦合系数就得跟着变,电感耦合的耦合系数不能调整,这就导致如果你的电路参数和原有双回路中周不是太匹配,很有可能因为耦合度不合适导致调不出满意的曲线

而电容耦合就没这个问题了,我用7pF左右的半可调做耦合,很容易就能调到临界,就算没有合适的半可调,用漆包线自制绕线小电容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