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120W 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21-12-12):
背景?要做一个电子负载给电瓶放个电,听说大电流放电小电流充电可以去硫化,所以做了个电子负载
效果还行,比较稳定,电路部分的话一颗LM358作为比较器,驱动一路压降比较和温控风扇

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a411r7w5/
附件Tina仿真文件,PADS PCB文件
「fake_电子负载.rar」,
链接:https://www.aliyundrive.com/s/9rtSXyHhK3H

楼主:
只做过12V 10A测试,因为这个线是个铝包铜1平方,非常烫手,所以假设120W
最高20V可以使用,30V会炸管具体原因不明,可能使用电阻分压电位器调节线性变差

网友A:
图1中的两个三极管驱动MOS管,三极管是不是可以使用单个PNP的,或者直接省略 用运放的输出直接驱动MOS管。还有放电的时候MOS管应该发热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中的两个三极管驱动MOS管,三极管是不是可以使用单个PNP的,或者直接省略 用运放的输出直接驱动MOS管。 ...

12V 4A以上发热比较大,6A放电1个多小时,挺稳定的
驱动部分用的图腾柱,响应会更快些,也比较方便多个MOS并管使用
单管驱动的话需要下拉电阻,或者运放直接驱动的话应该也可以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个电子负载,不知道咋回事,电流显示会不标准,这种现成的表头感觉非常劣质。楼主最好再上一些实际使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个电子负载,不知道咋回事,电流显示会不标准,这种现成的表头感觉非常劣质。楼主最好再上 ...

一分钱一分货  看个大概够了

网友C(2022-01-27):
你的这个散热器可以压住120w的热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散热器可以压住120w的热量吗?

风扇牛逼呀,12V 0.3A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牛逼呀,12V 0.3A

如果是放电120w偶尔当个玩具用用还可以,长时间使用绝对会炸鸡的

网友(2022-07-04):
尺规作图太优秀了

网友D(2022-10-02):
我做的电子负载,多次炸管子,由于理论匮乏,原因至今也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电子负载,多次炸管子,由于理论匮乏,原因至今也没弄明白。

真管子 散热  阻尼 缺一不可

网友(2023-08-29):
哇,这个好厉害,居然还有自己手搓的外壳,真的太厉害啦

网友(2023-11-08):
能不能通过对锂超级电容类进行快速放电,再小电流回灌的方式 通过多组电池进行管理 让电能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