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01建个神坛

楼主(2021-12-12):
西电101原装管座要上千,不是纯发烧,没那个必要,也买不起。自己做了一个,主体用的有机玻璃,接线柱是音箱常用的,陶瓷座子老马家的,两个6mm固定螺丝是黄铜的,头子大了自己上床加工过。现在只差接线请大神登场做法了。

网友:
101应该是内阻高电流小的前级胆,不用牛出,推不了耳机的

楼主:
101终于登上了神坛,灯丝接电试了一下可以点亮,准备再搭个简单耳放电路试一下,然后就当摆件了。

楼主:
具体型号是101-F,因为只有一个,也不奢求再有第二个了,想搭一个简单的电路用普通低阻耳机试一下,希望了解的坛友给提供一个电路图,最好不要用牛进牛出,手头没有合适的牛,也不想再去买了

网友A:
十几k比几百的前级输出牛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k比几百的前级输出牛应该可以。

谢谢指点,一只西电牛都赶上一头牛的价格了,我现在只希望她出点声就行,哪怕是蚊子哼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一只西电牛都赶上一头牛的价格了,我现在只希望她出点声就行,哪怕是蚊子哼哼

我从来不考虑西电牛,国内牛牛可以了。再贵一点,伦达也够用了

网友B:
这就叫,捡只袜箍,败个家。网上有2P2耳放牛,买个回来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叫,捡只袜箍,败个家。网上有2P2耳放牛,买个回来玩玩吧。

不需要耳放牛了,参考坛友以前发的电路图, 找了一块废开关电源板,利用上面的高低压整流滤波电路其他元件全拆去,在上面搭了一个101单管放大器,又找了一个老电源牛接上,接上手机音源,接上耳机,接上101,竟然响了,声音还不小,高中低音都可以,就是有点底噪哼哼,可能是滤波电路问题,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用开关电源板和老控制电源搭建的单管放大电路

楼主:
整套系统,可以听音乐了。

楼主:
手机调成单声道,两个耳机单元串联,听起来高中低层次分明很醇厚。总之有点发烧!

网友C:
这个管子现在死贵炒成天价了。葫芦形的稍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现在死贵炒成天价了。葫芦形的稍便宜一点

要的就是这个圆葱头,就是想听听100年历史的声音

楼主:
洋葱、葫芦、茄子终于齐菜了,照个全家福吧!

网友:
100年的管子我也喜欢 某宝01A的价格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
想起了一则酒的广告,大概就是记不太清楚了,最早的影像:。。。(好像是外国人黑白照片)。。。,最老的声音。。。(好像是大喇叭留声机)。。。最老的酒窖:。。。。下面应该加上楼主这个101大灯泡。

网友:
照片太小 不过隐

网友:
欣赏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