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GF-700 又一故障

楼主(2021-12-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齿轮开裂,麻烦事。

二,FM问题,看槽路电容,集成电路不容易坏。

网友:
5、FM收音故障现象

常见槽路电容器不行了

网友:
FM故障查T2鉴频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楼上各位老师

记得ITT组合音响的带通滤波器不良会影响立体声接收(单声道清晰,立体声差)。
查L1。单声道清晰时将开关打至立体声——微调磁芯试试。
该线圈内也有内置电容,数据参考链接:
https://www.jdbbs.com/thread-8268278-1-3.html

网友:
我的夏普GF700没有楼主出现的那些故障,放磁带 中短波收音 FM立体声收音 正常。

网友:
700的机器调频电路比其它的机器少了一级中放,所以遇到信号不好的电台会出现分离度不好的现象,这不是故障,对这样的机器不要苛求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楼上各位老师

检查调整一下压控电位器试试

网友:
1.先清洗波段开关 2.检查中周电容

网友:
夏普有些机器收音部分印刷板上预留了一级中频放大的零件安装位置,碰到灵敏度低可以把这一级放大恢复起来,零件数据可参考其他型号夏普收录机的图纸,以前无线电等杂志都有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