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1-12-12):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图中灰色的元件是个电阻吗?和绿色的电阻形状和标记都不一样,或者是个精密电阻?

网友A:
是电阻,两端的引线是缠绕在瓷柱上的,这是很老的工艺,六五年以后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两端的引线是缠绕在瓷柱上的,这是很老的工艺,六五年以后就不用了。

谢谢!学习了。

网友:
2K10就是2.10k。

网友:
        对就是2.1K,就是2100欧姆。

网友:
很古老,很古老,很古老的碳膜电阻,虽然古老,但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2k误差10%,咋变成2.1k了?

你说的对 ,那时还没有引进*K*如2K1的国外通用标注法。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标称值应该是2K的,我拆下来量了一下,2.01K。就是不明白它和图中绿色电阻有什么区别,功率不一样吗?顺便说一下,上面那个照片是飞乐261-A的内部,但是查到的电路图和实际机器的电路差了很多,比如说照片中有个5.1M的电阻,可是找遍电路图中的电阻,就没有一个5.1M的,搞的我快晕头转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标称值应该是2K的,我拆下来量了一下,2.01K。就是不明白它和图中绿色电阻有什么区别,功率 ...

这个5.1M电阻用在低频电压放大栅极,也有用几百k至1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5.1M电阻用在低频电压放大栅极,也有用几百k至1M的电阻。

实测电路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