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压

楼主(2021-12-12):
请教电子管收音振荡电压范围是多少?没有振荡电压或者振荡电压很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比较适宜的振荡电压4~10V。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变频管衰老。本振弱,长期在潮湿环境下工作,另有可能双连电容器片间有杂物污垢、振荡补偿电容器绝缘差、垫整电容器漏电、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振荡线圈即将霉断
或虚焊。
因,可用电表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适宜的振荡电压4~10V。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变频管衰老。本振弱,长期在潮湿环境下工作,另有可能双连电 ...

于版,求一些胆AM或FM收音机的入门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于版,求一些胆AM或FM收音机的入门资料。谢谢!

给出你的邮箱。因为有流氓软件的原因我不用百度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你的邮箱。因为有流氓软件的原因我不用百度云。

已经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你的邮箱。因为有流氓软件的原因我不用百度云。

麻烦于版也给我一份吧,谢谢!wuxiandianfan@yeah.net,谢谢

网友C:
红灯711收音机各管脚电压参数,6A2电子管1脚为振荡电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灯711收音机各管脚电压参数,6A2电子管1脚为振荡电压供参考:

谢谢,今天继续检修东方红,振荡电压有了,改锥触高放管变频管中放管信号栅都有感应克拉声,并且常触中放管信号栅就会收到一个声音很低的电台广播,常触高放管信号栅耦合电容一端也有这个电台声音,但就是声音很小,调节可变没用,但可以调没了这个电台,并且这个机器未接自动增益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