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不成功的原因

楼主(2021-12-12):
我想给普通功放增加一个能接收调频话筒,能接收蓝牙的功能,在网上购买了一个成品的板子,收到后接电测试,一切功能正常。但是当接到功放上后,板子无任何动静了,电都不来了(我是把功放的前置电压稳压到5V后接到蓝牙板子上的)。后来我又买了个蓝牙板子还是烧了。什么原因。接入的就是5V电源,为什么会烧蓝牙板子。

网友:
正负极可反么?

网友:
用一个小电源单独给蓝牙版供电。音频输出端串电容和电阻到功放音频输入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稳压电源有问题.不信你用USB充电头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稳压电源有问题.不信你用USB充电头供电试试.

给蓝牙板子供的5V,我是用了稳压电路的,非常标准的5V,我看了买这些板子的评论。都反映有烧板子的现象,可能是板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B:
功放前置电源的地与蓝牙模块的地以及蓝牙模块的音频输出的地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前置电源的地与蓝牙模块的地以及蓝牙模块的音频输出的地之间是什么关系?

前置地和功放共地,看了蓝牙板的使用说明,解码部分、左声道、右声道都不共地。是我大意了。

网友:
但是当接到功放上后,板子无任何动静了,电都不来了(我是把功放的前置电压稳压到5V后接到蓝牙板子上的)。后来我又买了个蓝牙板子还是烧了。什么原因。接入的就是5V电源,为什么会烧蓝牙板子。

网友:
十有八九是共地问题。。。

网友C:
我好像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蓝牙的供电是在原功放电源上经过lm7805稳压引出的。用usb口蓝牙接收音频不行。我想原因就可能是共地的问题。后来用一个5v手机充电器供电就好了。

楼主(2022-08-13):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蓝牙的供电是在原功放电源上经过lm7805稳压引出的。用usb口蓝牙接收音频不行。我 ...

蓝牙板子要单独供电,不能与功放共地,蓝牙的音频输出的地也是单独的,不能和其他电路共地。共地就烧。这就是数码电路的特点。非常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