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的问题

楼主(2021-12-13):
论坛上看了很多MF47的表中心值都是16.5以及22的。
但是你们见过中心值是23的么?

楼主:
由于不小心摔烂,于是网淘一个中心值22的。灵敏度比原来的好,阻尼基本一样。奇怪的是一个22,一个23的中心值的表头,除了增加分流电阻以外,电阻挡不需要调整电阻。

网友:
谁说中心值是22Ω的?南京MF47表15V版本不都是23Ω的么?!

楼主:
我看见论坛除了我这个,基本没有见到23的,我的这个是15V,90年买的。换的这表头不知道是什么年份的,

网友A:
老MF47,22欧的多,23欧的也不奇怪。中心值不同,分流电阻也略有不同。

楼主:
我一度怀疑是工厂设计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MF47,22欧的多,23欧的也不奇怪。中心值不同,分流电阻也略有不同。

表盘印刷、打孔和安装误差,22变23也很正常,而且都在误差范围内,不用纠集。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拍内部照片发上来看看,想了解九〇年47型万是否缩水了没有

楼主:
因为有记忆,所以找到相似的表头,还算满意。现在就是250档测和其他指针表对比交流偏大了15V左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数字表测的交流电压220V比指针式的表要大。是机械表不准黑市数字表不准?

网友C:
你那个表中心阻是不是22.5Ω的。我印象中有这个阻值的,只是手里没有。

楼主:
发一张内部的,电阻档由于当时测量电阻时候明显偏大,所以自己修改电阻阻值。串联,并联,刮,,,,修改后电阻测量很准确。奇怪的是,这次换成中心值22的表头,居然不需要修改电阻阻值,测量电阻和原来23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表中心阻是不是22.5Ω的。我印象中有这个阻值的,只是手里没有。

23,不是2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一张内部的,电阻档由于当时测量电阻时候明显偏大,所以自己修改电阻阻值。串联,并联,刮,,,,修改后 ...

若换表头,第一、应该保留原表盘,第二,要重新校准满度电流和表头支路的电阻。
你这两个表头,不是一个厂家的,内阻大概率不同,替换后必须校准,表盘还不一样,更不能混用。

网友:
嗯,有可能是我当初就读错了,把23读成了22.5了。印象太深刻了、挥之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换表头,第一、应该保留原表盘,第二,要重新校准满度电流和表头支路的电阻。
你这两个表头,不是一 ...

表盘要修改才能换,因为底下缺口的大小不一样,换原来的就顶住表针,所以懒得改了,电压一样,电流也用数字表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盘印刷、打孔和安装误差,22变23也很正常,而且都在误差范围内,不用纠集。

跟这些无关,22、23、16.5都是设计值,先有设计好的中心值,再计算设计元件参数,这时候才考虑电池内阻、接触电阻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盘要修改才能换,因为底下缺口的大小不一样,换原来的就顶住表针,所以懒得改了,电压一样,电流也用数 ...

还好,最后电阻档能配合得上,否则还得改分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最后电阻档能配合得上,否则还得改分流电阻。

已经加了分流电阻,调整了几次,加了8千欧最合适,贴图是加分流电阻前的,加分流电阻后的没有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