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fx-50随身听电路图

楼主(2021-12-13):
地摊收了台fx-50随身听,现在电机可以转了,但是磁带和收音机都没有声音,能找到的电路图太模糊了。哪位坛友能提供清晰的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铝皮 电解电容的 如果是电容必须要全部换新的

网友:
我有这个机器,无声基本是电容出了问题。换!

网友:
检测低放电路,看低放是否正常放声。再往前检修。

网友:
參考:

SONY WM-EX50 FX50

elektrotanya.com/sony_wm-ex50_fx50.pdf/download.html#dl

楼主:
感谢YRADIO提供的图纸和各位的建议,把两个输出电容换掉出声了,只是音量有些小。现在拆解机械部分,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维修价值的话再把其他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