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声音开到中大音量破音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12-13):
拼多多上几块钱买的。电源用12V20AH的电瓶供电也破音。喇叭也换过两个都是一样

网友A:
散热片这么小,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了
集成功放块若散热不良,就容易过热保护,听起来就是破音

网友B:
你这TDA2030可能是假货.

网友:
一般贴片元件不适用于大功率电路

网友:
喇叭问题,我用号筒喇叭音量全开不破音
用2寸全频喇叭破音

网友:
和线路板设计有关,和你的电源供给有关,和扬声器有关,和集成块质量有关。

网友C:
退偶电容数值太小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退偶电容太小……

网友:
单电源,电压低,输出功率肯定不大,所以音量开大了输出削顶,不失真才怪呢!

网友:
TDA2030最好用+-15V电压,不用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压太小。容易切顶失真,所以破音,换喇叭没用的,如果换个同样阻抗的大口径喇叭会有点改善;如果换了 ...

这个不怎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TDA2030可能是假货.

概率比较大,毕竟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偶电容数值太小了。。。

哪个脚的电容,我加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倒不是不行,你起码要用个16V吧?以前的沙巴彩电、南斯拉夫萨洛斯大巴上面都是单电源,前者大概是18V ...

好的,我试试加大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偶电容数值太小了。。。

20AH的电池,输出60A没有问题

网友F:
不是电流的问题,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有输出电容,改掉,如果喇叭功率大改成BTL,喇叭一般的话单2030正负18V供电会有改善,实在想要用这种电路,还可以考虑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电流的问题,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有输出电容,改掉,如果喇叭功率大改成BTL,喇叭一般的话单2030正负1 ...

没看明白,我的是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电流的问题,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有输出电容,改掉,如果喇叭功率大改成BTL,喇叭一般的话单2030正负1 ...

手上有2003能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电流的问题,你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有输出电容,改掉,如果喇叭功率大改成BTL,喇叭一般的话单2030正负1 ...

我查了2003是单电源供电,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2003最高电压是14.4V,蓄电池充满的电压。你那电解电容也就16V电压,别加大电压了。

我换了2003声音非常小,不知道是2003坏还是这个电路不适合2003.我又换回2030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扯了。单电源36V是最大额定值,超过此范围一定会烧。

你那个14.4V是安全使用的正负电压,单电源是28 ...

你也别扯了,人家谈2003,你的资料牛头不对马咀

网友:
元件质量问题,基本与音箱无关,曾经试过,一台联声破音。拿一台健伍推动音箱没有破音,就是联声线路设计以及元件有问题。

网友:
2003不能替换2030,建议重新买套件,上面bis兄弟发的是TDA2030,正负18极限电压,需要用TDA2030A正负22V电压,小音箱的话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我淘宝上找的图片,要选正负供电,没有输出电容的套件,图片仅供参考,可以选择更好的套件,电源可以用两个12V电池串联供电

网友:
单电源,电源电压也偏低,还是贴片原件,功放IC的散热片也是来搞笑的,总结:这样的能响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8楼正解,原理已经说的非常透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2003最高电压是14.4V,蓄电池充满的电压。你那电解电容也就16V电压,别加大电压了。

TDA2003/2最高工作电压是18V吧!

网友:
12V电压只能输出3w左右的不失真功率,声音音量大点失真正常。

建议采用BTL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2003最高电压是14.4V,蓄电池充满的电压。你那电解电容也就16V电压,别加大电压了。

2003功放供电电压到了极限值高一点点马上停止工作的,别的功放没这么认真。修一电视机的功放也是2003的,经常出现无声?查死人了,后来发现电源部分变化就不行丁。

网友H:
TDA2030A是很普通的功放IC。只要按推荐电路使用,元器件没有选错,一般不用精确调整都能正常放音。你说的破音是什么现象的声音?是过载的声音吗?
你可以先将输入信号开小点试试看,因为你用的电压是12V,如果输入信号太大,会过载削顶失真的。
以上建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TDA2030A是很普通的功放IC。只要按推荐电路使用,元器件没有选错,一般不用精确调整都能正常放音。你说的破 ...

声音开大后有杂音

网友:
这个可以评为年度最小功放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这么小,会不会是过热保护了
集成功放块若散热不良,就容易过热保护,听起来就是破音

带一个小喇叭,散热器摸起来微温

网友:
2030相比2003要优秀的多且不能相互替换!按手册装个多简单的事。网购那个看起来能响就不错了还追求啥好声呢要好就自己装,即使去买也看看做工用料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TDA2030可能是假货.

现在真货无迹,就算假货也能发挥的。主要是楼主说的中大音量是什么概念,接什么声源声压,音箱喇叭多大?

网友I:
楼主不要买这类简易型的PCB2030,简直糟蹋了TDA2030的名声,TB上找个PAM8403,两块钱包邮,5V供电带小喇叭比这个强多了。要不洞洞板搭个正经的OCL2030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要买这类简易型的PCB2030,简直糟蹋了TDA2030的名声,TB上找个PAM8403,两块钱包邮,5V供电带小喇叭 ...

音质还过得去吧,就是声音大了破音。不开到最大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要买这类简易型的PCB2030,简直糟蹋了TDA2030的名声,TB上找个PAM8403,两块钱包邮,5V供电带小喇叭 ...

多谢,买了两个,到时试试

网友:
1W有效功率已经很大声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音质还过得去吧,就是声音大了破音。不开到最大就没事

大部分功放音量都是不能开到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大部分功放音量都是不能开到头的。

不是这原因,TDA2030刚播放的时候没有杂音,放一段时间会有杂音(蹭音圈一样的滋啦滋啦声)
然后等电容烫手之后又没有杂音,需要预热半小时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是这原因,TDA2030刚播放的时候没有杂音,放一段时间会有杂音(蹭音圈一样的滋啦滋啦声)
然后等电容 ...

您说的“电容烫手”没看明白?电解电容接反了会有电流通过,时间一长就会放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您说的“电容烫手”没看明白?电解电容接反了会有电流通过,时间一长就会放炮。

输出电容,大概播放5分钟内正常,5-20分钟会有杂音,20分钟过后又会正常
我有没有杂音和估计输出电容温度有关,20分钟后输出电容是很烫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输出电容,大概播放5分钟内正常,5-20分钟会有杂音,20分钟过后又会正常
我有没有杂音和估计输出电容 ...

输出电容发热是有问题的,需更换并注意正负极,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输出电容发热是有问题的,需更换并注意正负极,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成品模块,和楼主那个同款,我只是说下我的板子存在的问题
正负极不可能错的,反正这模块需要预热20分钟

网友:
拼多多上的能响就对了,不要要求太高,就那个价。2030原版的就不止几块了,零件排布好一点,散热器大点,几十块就没了。这个板即使改过了更大几率不是好听而是爆块烧喇叭,所以OCL不能改掉。另外散热器和电阻太小,功率大点就要热保护,如果块子没有热保护,基本上就一股青烟。

网友:
30年前装过上百块,+-18v供电音质最好,散热器就是1.5mm铝板自制机壳,大,温升不超过20度,除了短路,基本没坏过.

散热好供电可以到+-20V,试过最高+-22v,没坏.

大音量破音: 电源电压电流不够, 热保护,IC质量太差,次品.

网友:
没换个散热器试试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输出电容,大概播放5分钟内正常,5-20分钟会有杂音,20分钟过后又会正常
我有没有杂音和估计输出电容 ...

建议还是把这个电容换掉吧。电容有温度肯定是有问题的,怀疑这个电容的正负极的外皮装反了(我曾经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还是把这个电容换掉吧。电容有温度肯定是有问题的,怀疑这个电容的正负极的外皮装反了(我曾经碰到过 ...

还有这样的电容

网友:
这么小的散热器都不怎么发热芯片保真度堪忧啊

网友(2022-01-12):
功放块功率小,散热片小,喇叭功率阻抗不匹配,都会导致破音。

网友(2022-02-20):
TDA2030A单电源起码要直流24伏-36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买了两个,到时试试

尖峰失真,输入信号超过允许输入电压值,电阻分压减小输入值

网友(2022-04-30):
这个价格买个数字版不香吗,音质不用纠结,但是够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