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速录机芯

楼主(2021-12-14):
以前玩磁带机芯最好的大概是LX401机芯了,逻辑电控当时高大上啊。不过当时价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天价了,就算现在新的也要2百多,拆机也要过百。现在有一种速录复制机的机芯和LX401机芯结构基本一样,同是双电机,放音电机和快进快倒电机分开,最大分别就是飞轮。速录机芯飞轮安装皮带处比LX401小1倍,这样的设计应该是在不改变电机速度的情况下提高一倍的速度录音得以快速翻录。这种机芯结构简单,可靠性高,稳定性好耐操,在某鱼上几十块就可以买到,所谓的逻辑电控用普通的机械开关控制也是可以的,用来DIY玩最好不过了。
于是淘了两个回来,不过买回来还不能直接使用,上面说了飞轮安装皮带位直径比LX401小一倍,播放的声音比原来快一倍。要改正常放音速度解决的方法想到两种,一是改电机转速,二是想办法加大飞轮安装皮带直径。第一种方法就是撬开电机后盖,改里面的电阻使电机转速慢一倍。这样虽然可以使放音变正常速度,但是有两点不足,一是电机两端电压变得很低,12V的电机通过稳速电路后真正到达马达两端的电压只有不到3V的电压,这时稳速集成温度会升高,还有会不会脱离稳速调整范围?还有最大的不足就是转速变慢了,在放音时电机无力将磁头加载到位,要用手拨动飞轮帮忙加载到位才行,放弃这种改动。采用第二种方法改造,好在之前DIY有一台土炮雕刻机,就用它调个套轮,套在原皮带位以加大皮带位直径。   材料用6mm厚亚克力板材,这种材料硬度够了,也较轻质,改装后不用做动平衡。内径28.7mm(原皮带直径),外径50mm(现装皮带直径),这样原装电机稍加调整就可以达到正常播放速度了。还用TC9143做了块逻辑控制板,可以放音,快进、快倒、停止、暂停、录音简单控制,其实也够用了。第二种方法改动后我木耳听不出颤音,机芯改造告一段落,下一步DIY放音电路。

网友A:
感觉图二的飞轮就是图一的改装版。我对比了一下手中的LX401机芯。你的这个机芯除了没舱门外,磁头滑板好像也不太对。

网友B:
不错的改造,但人工费较高!
现在的机芯,特别是好的机芯,都被炒高了,其实玩的人不多,商人什么都炒

网友C:
请问坛友,tc9143的电路板是自己diy的吗,有图吗给一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图二的飞轮就是图一的改装版。我对比了一下手中的LX401机芯。你的这个机芯除了没舱门外,磁头滑板好像 ...

机械原理都差不多的,大部分零件可以互换。我那一个LX401还带电动窗门功能的,就是图一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改造,但人工费较高!
现在的机芯,特别是好的机芯,都被炒高了,其实玩的人不多,商人什么都炒

DIY是享受过程,没事找事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坛友,tc9143的电路板是自己diy的吗,有图吗给一份吧。。。

是自己DIY的。

补充内容 (2021-12-15 22:25):
Q1(A733)的E极和C极弄错了,调转E、C极就对了

补充内容 (2021-12-15 22:41):
传了一张是刚画好有错误的图,不能修改帖子了。第二个错误是右上角的可调电阻不是接地,地符号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控制逻辑用单片机DIY也可以的吧

这种机芯控制机理很简单,只要给磁吸和主轴电机同时加电就可以播放了,磁吸和主轴电机断电的情况下给快进快倒电机正反电压就是快进和快倒了。这种机芯没有磁带有无判断开关,也没有防抹开关。用单片机完全可以控制,并且可以有更多的功能,如单片机读取霍尔脉冲可以增加数码显示和判断磁带有没到头而停机。无奈我不会,只有用专用芯片了。

网友E(2022-11-26):
了解lx401机芯,看见楼主这个。我也想动手做就怕半途而废,楼主玩够了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lx401机芯,看见楼主这个。我也想动手做就怕半途而废,楼主玩够了出吗?

老马家鱼上有

网友(2023-03-06):
很好的制作,有实力的DIY

网友:
需要控制板和401机芯的坛友私聊

网友(2023-10-24):
LX401机芯当时很有名,只是当时大多数爱好者可望而不可即,最近也在研究电控录音机芯。

网友F:
哪有那么贵,我卖的401机芯教学录音机,几乎全新的,有盒子有电路,卖了半年了,才卖十几个。

网友:
冯老板,现在教学机多少米

网友:
线路图中:J4插口接哪些东西。另外我给您发了一个站内短信息。

网友:
这种高速复录机芯,还可以这样玩----属于穷玩哈:
自录自放(都在本机上),高频响应增加,获得较高品质的磁带声音;
缺点是磁带总时间减半,,,,,,,,,
对于不追求高价原版带、喜欢把现代音源录到磁带上再听的、不想入开盘机的穷玩者!

网友G(2024-02-18):
引用 网友F:
哪有那么贵,我卖的401机芯教学录音机,几乎全新的,有盒子有电路,卖了半年了,才卖十几个。

好像您还在卖这种录音机机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像您还在卖这种录音机机芯。

现在这批 LX401 机芯是改进型的。电控开门。加载电磁铁是脉冲通电的,停止时也要吸一下。优点是节能,缺点是电路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这批 LX401 机芯是改进型的。电控开门。加载电磁铁是脉冲通电的,停止时也要吸一下。优点是节能,缺 ...

看来LX-401录音机机芯大概有两个版本,一种是完全靠电磁铁加载的;另一种是用电磁铁与塑料齿轮配合加载的。大概研究了一下,用TC9143P这个芯片控制LX-401机芯是有暂停功能的,实际上这款机芯根本就不具备像其他录音机机芯那种暂停功能。用电磁铁与塑料齿轮配合加载这款机芯也不适合使用TC9143P这款芯片进行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