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120V改220V输入

楼主(2021-12-14):
日立20V电池充电器,线把120V输入改220V输入,坛里高手可以帮忙改一下吗

网友A(2022-05-25):
搞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就可以

网友(2021-12-14):
他们说   把大电容换成400V的就行了

网友:
有关耐压的,保险,安规电容,整流桥,主电容,开关管都要看看够不够。
启动电阻,电流取样电阻应该也要改大,变压器有时可以不变。
如果能抄出电路图,能有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
找一个百瓦220转120变压器省事。

网友:
全波改半波试试

楼主:
同事也是说这样改,但是不敢行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事也是说这样改,但是不敢行动。

想想中可行 ,就怕脉冲尖峰过高,可以试试   用2个二极管串联(防止一个二极管击穿就严重了)  然后接一个滤波电容,在接个电感,在接个电容, 组成个 LC 2级或以上的滤波电路,  后面接个普通的20到60W的灯泡,  然后测测电压是不是,基本上稳定在100多伏,若差不多稳定了,可以接入使用, 因为半波整流, 多级滤波是让里面的 纹波更小, 尖峰脉冲更小,电压更稳定

网友:
串二极管是行不通的,不要试!这种一个电容的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中可行 ,就怕脉冲尖峰过高,可以试试   用2个二极管串联(防止一个二极管击穿就严重了)  然后接一 ...

准备用5408整流试试

网友:
没事,炸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5408整流试试

千万别这么玩,半波整流,那个大电容上的电压也有机会升到300V,前面串多少LC都没用。
这个大电容爆起来动静可不小,千万别试!

若不是适应全电压的电源,需要换一大堆东西,与重新设计一个电源的工作量不相上下。
电容耐压200V,看样子也不是能适应全电压的货,改起来很麻烦。

网友:
我曾经实验过,误把110V的电源插到220V的什么,结果就是把大电容烧了,换了一个400V的电容,再插220V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5408整流试试

别听忽悠了,基本上不可以改,变动的地方太多

楼主:
看了这么多大侠回复,看来还是放弃吧,

网友:
按照三楼的办法,电解电容,安规电容,压敏电阻,启动电阻等逐个检查更换,串灯泡试机,不会炸的,以前也曾改过麻将机的电源,只是把一对电解换成高耐压的就好了

网友(2022-04-19):
现在好多都是改半波 换电容的

网友C:
买个220变110不香吗?干嘛要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220变110不香吗?干嘛要去改?

变压器有,但是出去带不方便,就是下直接带一个充电器方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有,但是出去带不方便,就是下直接带一个充电器方便点。

貌似有开关电源型的,以前我有个老师的传真机电源用的是110的,配了个220降110的开关电源

网友:
11 楼的提醒,非常重要。

实际试过,220V 半波整流、滤波,轻载或空载时,电压可达300V。

过去的确常有,将 220 V 白炽灯泡,串二极管,降功率使用的实例。
但这种情况,若加上足够大的滤波电容,也是可以烧灯泡的。

网友:
相关电路都要看耐压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也是说这样改,但是不敢行动。

半波不行哦。

网友:
220v的幅度是220v,即使半波整流,幅度还是220v.不会变的

网友:
没搞清楚电路原理,别试,倍压会炸

楼主(2022-05-25):
引用 网友A:
搞个可控硅调压电路就可以

可以帮忙搞一下吗?

网友D:
我改过几台日本柯达产的100~120V变24V2.2A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去掉并联的压敏电阻,查交流输入端其它元件耐压都没问题,将120uF200V电解电容换成47uF400V的,查IC的启动电阻是两只1.2M的串联,完全符合220V电路,通电输出一切正常,使用一年多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过几台日本柯达产的100~120V变24V2.2A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去掉并联的压敏电阻,查交流输入端其它元件 ...

我对电子线路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下手,现在手上有一个高壹,一个米沃奇都是120V的,得伟也2个120V的,得伟也有220V,所以就想改米沃奇和高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解耐压不够,通电后有很大的概率爆炸。120V改220V供电,从整流滤波到开关管及其启动,再到误差放大…… ...

现在也是变压器带着用,无所谓了

网友F:
主要看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啦!
如果变压器抽头要改,那工程就大了!

网友:
找个输入220v           19.5v      8a  的电源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啦!
如果变压器抽头要改,那工程就大了!

问了下,很难改,也许成本超买一个,放弃了,现在带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G:
我有一个BOSCH手电转,美国卖的,充电器上面只标110V,

拿到新西兰电源是240V,

大胆,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插上去,一直用到现在,也有6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BOSCH手电转,美国卖的,充电器上面只标110V,

拿到新西兰电源是240V,

现在很多电源都支持110V-240V宽电压的,

网友H:
串俩灯泡    利用灯泡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俩灯泡    利用灯泡分压

那样还是变压器方便了。

网友I(2022-07-16):
依我之见,要改的东西有电容,首先是耐压,其次是电容容量,还有振荡电路的限压电阻,还有MOS管,这个主要是耐压要比以前的大。
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依我之见,要改的东西有电容,首先是耐压,其次是电容容量,还有振荡电路的限压电阻,还有MOS管,这个主要 ...

不改了,现在配了一个变压器,也多搞了几个电池,带出去基本够用,回公司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