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A7640的奇怪现象请教

楼主(2021-12-14):
     闲来无事,找出一块老的TA三片收音的板子,TA7335调频高放及变频,TA7640调频中放兼调幅变频和中放及检波,TA7343解码。板子加电后,调频部分正常,TA7343输出端可输出音频信号。但切换到中短波后无音频输出,测TA7640各管脚电压基本正常,测磁棒线圈初次级,双联,波段开关,本振线圈,垫整电容,补偿电容等有关部件均为正常。测振荡连270P可变端及垫整电容端对地(板子上震荡连串接一300P垫整电容),转动双联时,中波震荡频率为800-1200K左右,振幅0.8V.短波震荡频率为4.8-7.2M左右,振幅0.4V。中短波振荡波形都还正常。相关部件均为板子上的原装件,电感及电容的参数不合适的因素尽可完全排除。换上新的7640片子后,情况依旧。对此奇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各位高手朋友指教。

    ta7640的相关电路图附后,以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TA7335中波灵敏度低的问题,在7335的变频级前加了一只9018做高放,也已彻底解决。

TA7335是调频波段高频头,它和中波波段有关系?

网友B:
波段开关面大,再就是天线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段开关面大,再就是天线线圈

科普一下:本振频率不对,和波段开关,和天线线圈没啥关系的!请好好看看老爷子发的帖子 “ 技术版块还是需讲究科学态度,别信口开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你听或不听没关系,不要拿谁谁谁的话当挡箭牌,
除非你拆除了波段开关,并跳接对应线路,你还能 ...

你可以不喜欢老爷子的帖子里的观点!但这和挡箭牌没有啥关系!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说你什么好啊!

网友D:
技术问题,仅可讨论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问题,仅可讨论和探讨!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谐振回路里面影响谐振频率的因素,除了电感电容与器件,波段开关与频率有何关系?技术论坛,就应该形成一种"不信口开河”的良好氛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采用“信号注入”法和“信号巡迹”法检测,把另外一台收音机的中频注入到该机中频输入端,如果能响则说 ...

    谢谢先生的指教。今天测本振频率和波形时,示波器探头改到7640的3脚,发现本振频率大致在1-2M之间,(昨天也多次测过3脚,却未见到本振波形),用信号源注入中频信号调好中周,经过调整本振磁芯和本振补偿电容,拉好频率覆盖,再通过调整磁棒线圈和天线补偿电容,做好统调,现在中波已经正常,只是7640的调幅部分没有高放,灵敏度不是很高。
     短波段时,(测震荡连则仍然和昨天一样),测3脚却发现只在5.3-5.5M 频段能看到起振波形,还是有点怪。接下来只好再仔细检查与短波相关的部件,找到短波段不起振的原因。
     有一点不明的是,若波段开关有问题,应该出现的问题是,电感电容件连接不上,会不起振,却不会改变震荡频率范围,不知先生为何也说波段开关有可能出问题呢?还是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段开关年久氧化呈现出电阻性,这不难理解吧?如果波段开关没问题,那么烘烤振荡线圈、用酒精清洗线路板 ...

         谢谢先生的回复!我在帖子开头就写到了,波段开关一开始就查了没发现有啥问题。另外我觉得即使波段开关有问题呈阻性,也应该会影响振幅,而不是影响频率吧?
         关于短波不起振的问题,昨天上午拆下,并用电桥重测垫整电容和双联的震荡联,再次确认没有问题。可能有问题的也就剩下短振了,于是把短振也从板子上拆下,打开金属外壳,拿下磁帽,热风机烘干处理后,重新装回加电,起振且切波形及振幅均正常,问题也已彻底解决。
         再此将过程贴出,以供有可能遇到相同或类似情况的朋友参考。

楼主:
TA7335中波灵敏度低的问题,在7335的变频级前加了一只9018做高放,也已彻底解决。

网友F:
有些人在这个论坛总是纸上谈兵,说他会不会不知道,反正说了一大堆感觉是特明白。其实呢一个问题也没解决,都在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335是调频波段高频头,它和中波波段有关系?

不好意思,是想说TA7640来的,笔误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人在这个论坛总是纸上谈兵,说他会不会不知道,反正说了一大堆感觉是特明白。其实呢一个问题也没解决, ...

是这样的。还有些人,基本上是小白,却装的很懂,上来就说一些明显不对的话,误人子弟,有点可恨啊。

网友G:
可变电容坏了,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变电容坏了,换个。

对你这样毫无科学依据的信口开河,真是无语啊!

网友(2022-01-25):
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网友(2023-08-02):
引用 楼主:
谢谢先生的指教。今天测本振频率和波形时,示波器探头改到7640的3脚,发现本振频率大致在1-2M之间 ...

请问老师“今天测本振频率和波形时,示波器探头改到7640的3脚,发现本振频率大致在1-2M之间,(昨天也多次测过3脚,却未见到本振波形)”调幅收音问题是不是隔天电路自个恢复振荡?近日碰到7640芯片收音机调频调幅有时正常,收听一段时间(不固定时长)就出现咔咔声无法收听,出现咔咔声后测量12、13脚电压下降且电压不稳(抖动)。换过周边电容、7640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老师是否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生的回复!我在帖子开头就写到了,波段开关一开始就查了没发现有啥问题。另外我觉得即 ...

学习了,将那些线圈拆下烘干,可改变接受效果,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