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一个小随身听 杂牌的

楼主(2021-12-14):
板子不要了 现在单独给电机加2v可以走 皮带长了 可以换 想另外配置稳速和放大   求推荐

网友:
建议就用原来的电路板。

网友:
全部扔了,鸡肋啊。

网友:
如果想DIY。,还是整个汽车自倒带录音机机芯。音质及各种指标。相当不错。。。。。

记得这种机型是飞利浦机芯??????

楼主:
带磁头放大吗这个

网友:
这种汽车机芯不错,就是有两个小缺点,一个是长期不用因为磁头滑板不能回位导致压带轮会在静态下长期和主导轴接触而压出槽来,解决办法就是不听的时候把磁带退出来。第二就是磁带弹出按键需要力量比较大,以至于推着机芯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机机芯不知道有没有轻触或者电控按键的?

高档车机有,电动加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