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厚膜功放,音质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1-12-15):
    最近半年玩了一圈集成电路功放:LM1876/4766/3886,TDA7294/7293,TDA7850,PA2030......,最近对老厚膜感兴趣了,准备搞厚膜功放玩玩。听论坛朋友说的全新厚膜芯片不靠谱,就去咸鱼搜带板拆机厚膜。

   结果找到台99年出品的老飞利浦AV功放,故障机,看卖家描述变压器应该是好的,里面的厚膜大概率是好的,加上价格不贵(110元包邮)于是买下,等待2天后收到个巨大包裹,十几斤重量,感觉邮寄费不会便宜得好几十吧。

  开机检测,巨大的变压器完好(感觉这笔买卖不会亏了),通电能听到喇叭保护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万用表侧喇叭输出,主双声道不到5mv的失调电压,完美。3个环绕声道稍高也就10几mV的样子,可以接受。

  接上喇叭试机,功放部分声音非常小,而且严重失真,随即拆开机箱检测,发现:两个喇叭保护继电器严重接触不良吸合后电阻几十欧姆到几百欧姆之间跳动,即用跳线短路继电器,再接喇叭测试,声音大了但是有严重破音,难道厚膜烧了?再继续检测发现该机的数字音量控制和音频DSP处理电路部分有严重故障,先不理会这个故障,跳过这部分电路,直接从厚膜输入端接入音频信号,再开机测试,悠扬的声音出来了.....

  再接上主音箱和CD机音源,低频澎湃有力,女生很暖,高频也不算差,音质非常不错呀。

  目前确认,变压器好的,功放部分两片厚膜电路好的,收音板完好(灵敏度极高,能正常搜索电台,立体声效果极佳),看来这笔买卖超值了!

网友(2022-02-07):
引用 楼主:
厚膜和玄学有啥关系? 你发帖时为了批判hifi中的玄学吗,和我这个帖子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你认为玩 ...

别恼火,估计楼主未经历过上世纪80及90年代音响疯狂吧!双十二寸喇叭音箱还嫌不够大声。火电,风电,核电用在音响上各种表现是一个段子!记得起这个段子应该是60后70后音响爱好者!不敢提发烧友这个词了,现在音响爱者很幸福,很多好元件及好套件垂手可得啊!楼主你现玩的一些元器件,是我们这70后电子爱好者当时可望而不可能及高端件啊!

楼主(2021-12-19):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原来也经常听听音乐,一般常常听丝竹和民乐, 后来水电改火电以后,就没了那种水乡的韵味,就改听 ...

厚膜和玄学有啥关系? 你发帖时为了批判hifi中的玄学吗,和我这个帖子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你认为玩厚膜是玄学,只能证明你们的无知和傲慢!其实无傲慢和玄学是一家人。

没必要阴阳怪气的发帖,先去看看STK4211V的 厂家资料吧,总谐波失真和输出功率好过很多IC功放芯片!

网友(2022-01-28):
我有个雅马哈功放,用STK4386

网友B(2021-12-15):
好好的老机。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老机。复活了。

是的,90年代的飞利浦,做工和用料方面比日本同级别产品厚道多了。

网友A:
不错,我原来也经常听听音乐,一般常常听丝竹和民乐, 后来水电改火电以后,就没了那种水乡的韵味,就改听交响和迪斯科,现在无法听了,原来现在我们这里供的是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原来也经常听听音乐,一般常常听丝竹和民乐, 后来水电改火电以后,就没了那种水乡的韵味,就改听 ...

水电、火电、核电能听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原来也经常听听音乐,一般常常听丝竹和民乐, 后来水电改火电以后,就没了那种水乡的韵味,就改听 ...

哈哈哈!书生是金耳朵啊!不过风电试了吗?

网友:
这个有300多W了,当然三洋厚膜的音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书生是金耳朵啊!不过风电试了吗?

我们这里没有风电,以后有机会试试。 听说太阳能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原来也经常听听音乐,一般常常听丝竹和民乐, 后来水电改火电以后,就没了那种水乡的韵味,就改听 ...

呵呵  兄弟牛X  现在用的是水火核混合电

网友D:
飞利浦什么型号?我也去淘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什么型号?我也去淘一台

飞利浦FR728,其实是个4声道av功放,后面5个输出声道中一个环绕和中置声道是串联。估计是靠dsp算法模拟出5.1

不过买来玩厚膜倒是挺不错的。

网友:
祝贺得宝!不错。
我装了一部,用90年代的拆机板子,STK417 II 声音还可以,功率比较大,前面没有均衡器。

网友:
不错,以前做过厚膜的功放,STK465的,音源是东芝的随身听,喇叭是老式收音机拆下的2个纸盆喇叭,声音确实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