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修了一台电焊机,德力西ZX7-250型电焊机维修

楼主(2021-12-15):
      这个德力西ZX7-250型电焊机是公司用坏了淘汰的,我说有空修修看,看能不能修好,结果放在角落一放就是4、5年,也是平时没什么会用到的地方,就没想到去修。
      前些天家里想要用角钢做个置物架,买成品又贵,反正周末在家闲着也是没事做,看到有坛友修了个电焊机,好像比较容易,也想着把我这个电焊机修修看,看能不能修好。由于没修过电焊机,心里没底,就在网上看了些维修视频,心里基本有数,好像也不太难。
  说明一下,发这个贴是记录维修过程,也是留个档案,方便有类似电焊机的坛友维修时参考。下面是机器外观图和整机的电路结构,风扇是直流驱动的,有12个MOS管和12个整流管,6个电压转换倍压用的大电容。

因为是坏了的机器,没有通电测试,直接打开电焊机,发现机器的做工还可以,整体电路结构也比较合理,输入电压是220/380自动转换的,整机目测只发现电源输入转换板上延迟开机电路有个型号47D-15的热敏电阻爆了,其它没发现明显的损坏痕迹,用万用表在路测量MOS管和整流管,没发现有击穿短路现象。

     因为看网上视频,说电源输入板的继电器也是会有损坏的情况,就直接在继电器线圈处加上24V DC电源,测量发现电压转换的继电器有一个损坏,触点没反应(转换继电器线圈是并联的,触点是串联的)。

    看板上的继电器也不是什么大品牌的,想着要换的话还是换大品牌的耐用点,在TB上买了两个宏发的继电器 和 47D-15热敏电阻。

    没有焊把和快速接头,也是TB一起买了,连接线将就着用16平方的BVR线,不是经常用,将就一下。

    东西到了后直接换上去,同时修复下外壳变形、破裂和输入电源线接头松动的问题。

    整理好了后试机,有电压输出,试焊了下有火花,说明整机没问题可以用了。

    另一个周末,买来了4根6米30*30的角钢。由于没有用过电焊机,置物架的焊点焊得不好,没有拍照。

   整个电焊机的内部图上传得有点乱,请见谅, 不过懂的人应该一看就懂。其它也不多说了。

  最后这个是工作实验室里的一个设备,有兴趣的坛友猜猜看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马克思发生器吧,防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克思发生器吧,防雷测试

你也是高手,看样子做过相关的工作。

楼主(2022-01-19):
又修了台 奥神ZX7-300DV电焊机

网友B(2022-03-31):
请教一下老师写着16:8的是不是推动变压器

网友C:
内部不算乱,俗话说乱了敌人不能乱自己。看着乱的说明需要学习
最后一图看样子是放电或者防雷的。见识不多瞎猜的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老师写着16:8的是不是推动变压器

16:8的是推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不算乱,俗话说乱了敌人不能乱自己。看着乱的说明需要学习
最后一图看样子是放电或者防 ...

最后一图是做产品测试的设备,最大输出120KA

网友(2022-05-23):
电阻烧了,

楼主:
好像只看到一个电阻烧了,是靠三极管的那个吧。这种电阻一般不容易烧,你查查周边的零件情况,包括三极管及三极管驱动相关的线路。

另外,这个板子也和我的这个电焊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