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3波段 8-晶体管收音机 803型

楼主(2021-12-15):
最近得一台红旗803收音机。通电试听,噪音大,搜台很少,而且中波段突然噪音更大。
调台可变电容是上海复旦牌gbc-2x-270,感觉这个也是年代久了,不太准也不灵,有嚓嚓音。不知道是否可以拆下来酒精泡洗一下。
噪音大,是不是电解电容差不多要失效了或已经坏了。还有锗三极管,会不会也是不稳定了呢。

请各位老师看后多给宝贵指导。谢谢!!!

网友:
        好歹上个图看看,通过外观也能判断一下,大约有什么问题,不建议没发现问题点就,随便洗,或者统统更换电解电容,那年久的电路板也经不住这么折腾,正规的按部就班地测量电流和电压来判断确定哪里有问题,再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

网友A:
薄膜双联可以泡酒精,拆开外罩浸泡在酒精中,一边泡一遍转动,弄一会就拿出来用力甩干,然后自然晾干,不要一直泡在里面太久,早期有些薄膜泡久了会坏。

电解电容最好换掉,太容易老化了,换掉会减少很多奇奇怪怪的毛病,还有一些高频退耦如果用的是纸介金属化的,可以用同容量的瓷片并在上面检测,如果噪声明显改善,则这个电容应该换掉,没有变化说明仍然是好的

锗管如果是经常通电并不容易坏,长期存放才容易坏,而且过去的厂机用的管子都是挑过的,如果外观没有锈蚀的话一般是没问题的。

噪音大的原因很多,最好先做上面几点,然后检查各级工作点看是否在合理范围,尤其中放,如果工作点过高噪音就会很明显,有的机器中放偏置用的不是固定电阻而是可调,这种玩意儿很不稳定,重点检查,还有本振如果太强或波形不好也会有噪音,逐个检查然后有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
找个镊子或导线,短路音量电位器中心端子和地看看是否还有噪声。有噪声说明是低频放大电路问题,没噪声说明是前面的高频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路图来啦

网友B:
可变电容可以用无水乙醇清洗,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干的!无水乙醇是化验用的分析纯级别的,含水量极小,可用注射器从四个螺丝孔注入,然后不断转动可变电容器的轴,反复几次凉干就可以试用了,绝对不能用
‘笨’类溶剂清洗,那就真的溶解了!噪音看看是不是波段开关的问题!我有一台红旗803,机壳都摔烂了,但是一个元件也没换,收音很好,就是可变电容和波段开关有点问题!

楼主:
是该上图。拍照的时候发现,图三标的那颗红色电容外皮掉了一块。仔细观察可能是当初焊接焊接时电阻升温烫了紧挨的这颗电容了吧。

h2

h2

h3

h3

h4

h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可以用无水乙醇清洗,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干的!无水乙醇是化验用的分析纯级别的,含水量极小,可用注 ...

波段开关没问题,已经拆了用wd洗过了。焊引脚真费劲。

双连可变电容用无水酒精洗不用拆开外壳吗?好像是胶水粘好的。不能拆开吧。谢谢!

手摸到天线噪音升高。就像电焊声。波段到中波更严重。

楼主:
用异丙醇会比乙醇效果更好吗?我洗pcb板通常用异丙醇,效果优于乙醇。

网友:
应该是你的收音环境太差,干扰太严重,你的收音机要么做摆设,要么就将收音机送我算了。

网友C:
        你这台收音机外观从内到外那是相当地了得,保存太好了,你说手碰干扰声音很大,这个像是外来的开关电源的干扰噪音,比如来自电脑充电器路由器节能电灯等等,如果是外来的干扰那就跟你机器本身没关系了,建议你把收音机电池安装好,拿到阳台或者室外收听试试,看看还有没有干扰噪音,接受到的干扰声音越大,说明此收音机的灵敏度更好,收音机的品质更高。

补充内容 (2021-12-25 16:23):
多谢shiuyipyuen版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双联可以泡酒精,拆开外罩浸泡在酒精中,一边泡一遍转动,弄一会就拿出来用力甩干,然后自然晾干,不要 ...

外罩是塑料壳。看周边好像胶水粘着的。能拆吗?小时候伴随我听评书,后来放了二十年,锗三极管不知道是否还正常呀……其他再逐个检查。另外发现三个波段中波本振波行电压比其他2个波段高出不少,噪音相应高出不少。正弦波。本振电压怎么调整。正确范围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罩是塑料壳。看周边好像胶水粘着的。能拆吗?小时候伴随我听评书,后来放了二十年,锗三极管不知道是否 ...

薄膜双联的外壳是用类似502的东西粘的,比较脆,可以用小刀沿着缝隙小心撬开,锗管判断好坏很简单,用一个6V的电源串电流表,对于PNP管,电源正极接E负极接C,B悬空,然后看穿透电流大小,正常的小功率高频管穿透电流最好不超过50uA,否则噪音增大,小功率低频管200uA以内都算可以,功放管可以适当放宽到1mA内,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下高频管的hfe(必须穿透电流先达标,否则没意义),老收音机用的高频管hfe不宜过高,80左右就可以了。

中波的振荡幅度比短波大很正常,因为频率越高管子的放大倍数越低,所以短波的振幅会随频率升高而变低,本振幅度在300mVpp~500mVpp之间都算OK,不应该低于200mVpp,如果某个波段的振幅比其他波段高太多,可以在反馈端串电阻来降低(每个波段的反馈端是独立的不影响其他波段)

如果本振是独立的,振幅不够时要么换放大倍数更高的管子,要么增加反馈绕组的比例,不推荐增大静态电流,因为对改善幅度很有限,而且会增大波形畸变

如果是单管变频的,一般就只能增加反馈绕组的比例来增加振幅了

不过厂机都是设计好的,如果你不换管子振幅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你要换管子,必须要换放大倍数接近的,有时候振荡线圈受潮也会导致振幅下降,拆下来打理下就能恢复

网友A:
这台机器外观相当不错,如果你打理手艺不熟练,建议先不要急着打理,免得越弄越糟,找两部垃圾机先练练手,打理机器是个细活,很多东西你听我说是不行的,中间的窍门儿得自己琢磨,我打理机器一般的步骤是

1.先拆大件儿(电路板之外的),全部拆掉,然后仔细打理干净,注意塑料壳表面千万不要用电动抛光器抛光 ,如果觉得哪里不光亮,用软布蘸牙膏反复擦拭,不要心急
2.所有金属零件儿除锈,插座能唤新的就换新的,不能换就拆下来简单除锈然后引脚打磨上锡备用
3.观察电路板上的元件有无损坏的,有明显损坏的要拆掉,准备换新,拆的时候先剪脚,然后从背面拆除剩余引脚,因为有些老机是引脚折弯焊接的,不剪脚很难拆,容易弄坏电路板
4.对于电路板上无法替换又需要拆下来打理的零件,需要仔细对待,这一步是最难的,因为蛋疼的折脚焊接以及布基电路板那脆弱的附着性。至少要准备个吸锡器,烙铁功率要大点,先把要拆的焊点增锡,然后吸掉,然后再补满锡,再吸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老锡流动性不好,吸不干净,如果元件引脚比较长,可以熔开焊锡后把元件往里插,使之反向脱离,烙铁焊接时间一定要短,手艺不娴熟还是不建议搞,百分百搞坏电路板
5.拆掉所有飞线,老电线内部一般氧化的厉害,全部换新,用毛刷蘸酒精把电路板清理干净
6.电路调试,这个没啥好说的,仪器伺候
7.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外观相当不错,如果你打理手艺不熟练,建议先不要急着打理,免得越弄越糟,找两部垃圾机先练练手, ...

卸装重新组装。您这说的简单,但真不简单,都是手艺活儿,都是功夫。所以我备了白光951焊台。这个防静电让我曾经拆焊芯片时免遭静电击毁。

说心里话,矛盾在于,收藏来说,真不想打扰当初的焊接。看着那些大大的焊滴,时代的见证。不按您说的拆吧,元件怎么测性能。为了清洗波段开关还是拆了,镀银层黑了,用DW油清洗了一下,也润滑了。但问题没解决,估计波段开关原本接触良好。

如果从品质完美角度讲,都拆下来,逐个测试,重新组装,再现辉煌。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D:
当年部队配发这型号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部队配发这型号收音机。

68年买这一台收音机180元。乖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外观相当不错,如果你打理手艺不熟练,建议先不要急着打理,免得越弄越糟,找两部垃圾机先练练手, ...

还是打算好好拆洗一遍。先从双联可变电容开始。今天拆开各个焊点,测量电容变化值。发现在旋转时不稳定,有时突然降到几十pF,最高时跳到三百多pF。开来要拆开洗洗了。百度了一篇拆洗双联的,正好也是复旦牌,说用无水酒精先拧开四个小螺丝,擦洗顶盖和簧片,再泡洗。没办法复制文章链接,上个图。清洗是个专业活。

sl0

sl0

sl1

sl1

sl2

sl2

sl3

sl3

sl4

sl4

楼主:
不知为何这个密闭双联有4个小孔。是为了调节螺丝松紧的吗?有何意义。若没有用为何不完全密封。这样里面就不会被氧化了。壳子可以做成卡扣的。这样拆修清洁也方便。我想着清洗完上面4个螺丝孔用胶布粘起来密封起来,以免再次被氧化、硫化、进入灰尘。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妥当。
希望各位给予指教。为何设计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外观相当不错,如果你打理手艺不熟练,建议先不要急着打理,免得越弄越糟,找两部垃圾机先练练手, ...

烙铁要时间短,手要快,要稳,轻。就这,一个焊盘开胶了。翘起来了。纠结怎么粘,什么胶合适?我真服了折角焊,通孔没有铆钉。还是尽量不拆了……

网友:
这台机子的品相真是不错!稀有!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处理过pcb板铜皮开胶的情况。用什么胶粘?高温胶?在淘宝上查到卡夫特K-5903H耐高温315°胶密封,不知道可以吗?

楼主:
说739环氧树脂胶可以,耐250度高温。而且是硬胶。不知道如何?

网友:
可变电容可以喷入”精密电器清洁剂“转转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烙铁要时间短,手要快,要稳,轻。就这,一个焊盘开胶了。翘起来了。纠结怎么粘,什么胶合适?我真服了折 ...

这个其实不是你焊接造成的,这种折脚焊就是败笔,金属体积越大,应力越强,所以覆铜板的铜箔不是越厚越好,这种老覆铜板本来铜箔就厚,又堆了很厚的锡,加上布基板膨胀系数大,天长日久,铜箔和板基基本上早就脱开了,你的焊接只是暴漏了问题而已,我手里的机器也是这样,看上去完全没有动过烙铁,但是你只要一上烙铁,马上坏

用环氧树脂可以粘,不过操作要仔细,先把铜箔上的锡清理干净(用吸锡带),然后把板基清理干净,用镊子头蘸少量环氧树脂抹到铜箔下面,用夹子加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是你焊接造成的,这种折脚焊就是败笔,金属体积越大,应力越强,所以覆铜板的铜箔不是越厚越好 ...

环氧树脂胶操作说明固化要求是90度2 小时,100度1小时。要加紧加温吧?

网友:
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的美多牌的,当年价格不菲,学徒工一年的工资,文革后改为红旗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胶操作说明固化要求是90度2 小时,100度1小时。要加紧加温吧?

常温下一般要五六个小时呢,不用加温,粘好后在上面垫个东西用夹子夹住放置就可以了,这个需要耐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温下一般要五六个小时呢,不用加温,粘好后在上面垫个东西用夹子夹住放置就可以了,这个需要耐心的 ...

明白。这样省事。我去找工具垫平压好。等一天后看情况。想着覆铜上面垫个金属旁边用热风枪90度左右吹一会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处理过pcb板铜皮开胶的情况。用什么胶粘?高温胶?在淘宝上查到卡夫特K-5903H耐高温315 ...

开胶问题主要是修理时焊点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引起,所以掌握焊接技术很重要,脱胶后,可以在焊盘点用以前用的铜铆钉铆接效果很好。关于双联修理实际上不需要全部拆除,打开后盖固定板后清除接地那个铜片上面氧化部分就修好了。许多修理人员不明白双联故障主要是出在哪里,结果全部拆开,如果这个接地点未能清除的话,也是修不好的。不是简单的清洗全部就可以修好的,修理要修在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胶问题主要是修理时焊点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引起,所以掌握焊接技术很重要,脱胶后,可以在焊盘点用以前用 ...

您说的没错。问题简单。发现三个接线柱最容易锈。这会导致断路或接触不良。但有的双联粘接的胶上的比较多,拆不开,这时候整个泡在无水酒精里(找个小药瓶洗干净,倒入无水酒精放进去盖好盖子泡),每天观察锈被还原情况。泡几天视氧化和还原的期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问题简单。发现三个接线柱最容易锈。这会导致断路或接触不良。但有的双联粘接的胶上的比较多 ...

经常修理的话建议买个超声波清洗机,效果要好的多,清洗线路板,波段开关,比自己拆了修理可靠的多。也省事安全。

网友F:
为了修理脱胶铜箔,我特意买了1mm的小铆钉,内径大概有0.8吧,用来修理焊盘效果和上海的早晨坛友说的一样,挺好的!这种有零件的板子打铆钉比较麻烦,最好有个人帮扶着电路板。如果只有自己的话就得多练练。我是用两支十字螺丝刀,一只从下方顶住铆钉,另一只从上方轻轻锤压使铆钉开花。如果铆钉孔径被压迫变窄,可以用合适的钻头扩一下孔。

网友A:
铆钉是个好办法,不过这种布基老覆铜板的问题不仅仅是铜箔脱落,还有个容易受潮的毛病,受潮后会变得弯曲不平整,所以我干脆花了点功夫直接复刻了 ,这是熊猫802的电路板复刻,还没弄完,PCB设计软件弄不出任意曲线,无法做到原汁原味,所以是用PS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修理脱胶铜箔,我特意买了1mm的小铆钉,内径大概有0.8吧,用来修理焊盘效果和上海的早晨坛友说的一样, ...

说的是这个吗?把原来的孔扩大放这个铆钉铆接?黄铜能上锡吗?

网友F:
是这种铆钉(也叫铜鸡眼)。如果原来孔不够大,可以用钻头扩一下再放铆钉。打完铆钉后其中心的孔可能变得略小,如果放不下元件脚可以用对应的钻头通一下。老元件脚比较粗,要根据元件脚直径和线路板厚度选合适孔径和长度的铆钉。黄铜上锡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钉是个好办法,不过这种布基老覆铜板的问题不仅仅是铜箔脱落,还有个容易受潮的毛病,受潮后会变得弯曲不 ...

好办法,修旧如旧,新材料解决老问题。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铆钉是个好办法,不过这种布基老覆铜板的问题不仅仅是铜箔脱落,还有个容易受潮的毛病,受潮后会变得弯曲不 ...

是呀,飘逸独特的铜箔曲线有种艺术美,像版画一样,是收音机美学的元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种铆钉(也叫铜鸡眼)。如果原来孔不够大,可以用钻头扩一下再放铆钉。打完铆钉后其中心的孔可能变得略 ...

明白,谢谢。胶不住就铆钉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呀,飘逸独特的铜箔曲线有种艺术美,像版画一样,是收音机美学的元素之一。

是的。也是时代印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收音机外观从内到外那是相当地了得,保存太好了,你说手碰干扰声音很大,这个像是外来的开关 ...

这个办法特好。我就是用它和电池来检验收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钉是个好办法,不过这种布基老覆铜板的问题不仅仅是铜箔脱落,还有个容易受潮的毛病,受潮后会变得弯曲不 ...

PS不支持矢量缩放。对后期制板会有一定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不支持矢量缩放。对后期制板会有一定影响吧?

不需要矢量缩放,主要利用的是曲线绘图和物理标尺(厘米或英寸显示)功能,因此用其他的平面设计工具也是没问题的,画之前设置好DPI(每英寸像素数),我一般用1270DPI,这样每毫米刚好是50个像素,或者你直接设置成1200DPI,因为打印机都是这个参数,不过1200DPI下每毫米的像素值就不是整数了,不方便精确校对尺寸,当然要求不那么严格时是没问题的。画的时候对照物理标尺即可,画好的图形输出成位图格式(画的时候取消抗锯齿,这样方便建立单色位图,很多软件导入时需要位图是单色的)。

手工做板时,直接打印位图到转印纸上即可,一般打印机的输出分辨率是1200DPI,如果输出的位图是1270DPI,打印的时候按照100/127的比例缩放即可如果输出的位图是1200DPI就不用缩放,这样打出来就是真实尺寸,用热转印法做板即可

如果工厂打板,就需要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Gerber可以利用PCB软件把位图转到某个层,然后输出Gerber,钻孔文件比较麻烦,要在PCB软件中用抄板法描钻孔位置(只放置焊盘),然后输出钻孔文件即可,SprintLayout就有抄板功能,有Gerber和钻孔文件板厂就可以做出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矢量缩放,主要利用的是曲线绘图和物理标尺(厘米或英寸显示)功能,因此用其他的平面设计工具也是 ...

是啊,抄板还是比较麻烦的。抄个双面铜板子。耐用。只是打开机子看不到历史的陈旧感了。鱼和熊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处理过pcb板铜皮开胶的情况。用什么胶粘?高温胶?在淘宝上查到卡夫特K-5903H耐高温315 ...

粘好了。环氧树脂。焊盘吸锡线处理掉多余的锡。异丙酮清洁基板和铜箔。薄薄涂上环氧树脂,盖好铜箔,上面用高温胶带粘上防止移动,再垫一块铝板更平整更受热均匀,用电烙铁低温加热。按照胶的说明控制温度和时间等待固化。结果如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卸装重新组装。您这说的简单,但真不简单,都是手艺活儿,都是功夫。所以我备了白光951焊台。这个防静电 ...

双联可变电容清洗了一下。上机后发现好多毛病都没了。基本正常了。
在电路板上看到下图红圈部分。这样的设计在该电路板有2处。大小不一样,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另外我对比804型号就省去了这样的设计。请大家指导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粘好了。环氧树脂。焊盘吸锡线处理掉多余的锡。异丙酮清洁基板和铜箔。薄薄涂上环氧树脂,盖好铜箔,上 ...

起中和电容吧,到红旗804已经用电容代替了。

网友G:
多半是环境噪声,如充电器、日光灯等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半是环境噪声,如充电器、日光灯等的干扰

是的,应该用电池。最好到郊外。但,机器本身要清洁打理干净。否则寄生电容,漏电等因素可能也会引起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器外观相当不错,如果你打理手艺不熟练,建议先不要急着打理,免得越弄越糟,找两部垃圾机先练练手, ...

打理了一下。酒精擦了一下pcb板、飞线。金属件放苏打水加热煮一下效果特别好。装好发现,收电台有呼啸声。估计是松香清理干净了,寄生电容降低了。我用松香水刷了一下电路板,箫声不见了。请教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理了一下。酒精擦了一下pcb板、飞线。金属件放苏打水加热煮一下效果特别好。装好发现,收电台有呼啸声 ...

箫声原因是收音机用充电宝供电,同时连接手机充电引起的。拔掉手机正常了。

楼主(2022-01-15):
用示波器测本振晶体管3AG1D的集电极,发现波行不够完美,波峰比较方,波谷稍尖。也许该三极管性能下降了。不知是否可以换成3AG1E,是否会有性能提升。

楼主:
可能是管子的工作点电压过高了。先从调整好管子工作电压入手。换管子应该是在每个管子最佳工作点电压做比较。3AG1E性能应该比3AG1D好些。有机会淘宝买了试试看。希望大家多给指导和分享。谢谢

楼主(2022-03-07):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矢量缩放,主要利用的是曲线绘图和物理标尺(厘米或英寸显示)功能,因此用其他的平面设计工具也是 ...

请教一下,如何降低收音机底噪。声音开大,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沙沙声很明显。
更换高频管子,换漏电小的?还是有什么更好方法?谢谢!

网友:
我的福克斯的也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