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指针收音机拨台的线

楼主(2021-12-15):
1-指针的缠绕有什么密决吗?
2-我怎么没看到线头呢
2-线的绕制有什么固定做法吗?还是随便绕,只要能拨台就行?
3-线上的指针断了在哪里买,搜什么名字

楼主:
指针的缠绕有密决吗?

网友A:
没有秘诀,指针坏可用铁丝做一个

楼主:
线怎么才能绷紧呢?

网友:
线在拨轮上固定,针是挂到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怎么才能绷紧呢?

顶端有弹簧拉紧。

网友:
有点方法,反正绕来绕去紧了又能带动就行。

网友:
         拉线指针和方向都不是随便就可以的,不信你自己绕一次就知道了,那是个技术活。

网友B:
这是什么机子的?上个机子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机子的?上个机子图呗,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图,只有这个,没有机子图

网友:
1.如果是电子管指针,自己可以用细铁丝窝。然后套彩色塑料管(一般1.2内径1.5外径红色),缠绕无非像下图  。晶体管指针各家不一样有铁丝的还有塑料的。难一一说清楚。2,指针和旋钮一般旋钮逆时针,指针向左550方向,同时双联动片逐步旋进去。3.最好买有层外管套住的调谐专用线,指针不会垂直方向翘。实在不行双股搅合的普通尼龙线(比如风筝线)也凑活。个人体会,不合适勿要理会。

网友:
参考一下大伙的提示,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秘诀,指针坏可用铁丝做一个

用彩色回形针做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