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种可靠的"一点接地"位置的选取方法

楼主(2021-12-15):
通过实验,结合分析一些功放PCB板的一点接地,总结出按照这种画法,
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可以得到非常低的工频底噪.
因版权问题,不方便贴别人的PCB图,我画了一个示意图:
简单总结了如下线路是需要直接接到"一点接地"的,
1.输入回路的地
2.输出回路的地
3.高频退藕电容的地
4.茹贝尔网络的地
5.交流反馈的地
6.直流伺服的地
7.子电源的地,(例如运放的电源)
8.参考电源的地
9.取样电阻的地
以上线路的地线应单独连到"一点接地",避免相互重叠.
子电源的地可以作为其下子电路的"子接地点"
子电路中要么都连"主接地点",要么连"子接地点",
避免两者都有,防止地线环路干扰.
总之,功放电路的地线应遵循一点共地,避免多点共地,回路重叠.

补充内容 (2021-12-16 14:38):
在15楼补充了一种图,可以直观的比较4种接地点的差异,该图在另一个帖子里也发过,这里为了方便查看决定也放一张。

补充内容 (2021-12-19 22:59):
验证用的实物PCB板测量分析在34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279

补充内容 (2021-12-19 23:01):
验证用的实物PCB测量分析在36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279

楼主:
网络上大部分PCB都是选择滤波电容的中间,我用同一个电路专门打了两套板,两者只有一个区别,一个共地点选在滤波电容地脚之间,一个共地点选在滤波电容地脚中点之外,第一种贴近喇叭还是有点轻微噪音的,第二种不仔细听,基本听不到噪声.
也可能是个例,欢迎大家验证讨论.

楼主:
简单的说,双电源中两个滤波电容的地脚与"一点共地"点构成一个黄金三角形,三角形是填充的,我专门把它画成了"金色""的,以后画PCB板时用这种方式定位接地点,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上大部分PCB都是选择滤波电容的中间,我用同一个电路专门打了两套板,两者只有一个区别,一个共地点选在滤 ...

您这底板,地线上最宽的部分没给汇流条开窗,功率稍大就可能产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底板,地线上最宽的部分没给汇流条开窗,功率稍大就可能产生问题。

longshort老师,可以详细讲讲汇流条开窗吗?
我对这个概念不懂,向您请教,拜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ngshort老师,可以详细讲讲汇流条开窗吗?
我对这个概念不懂,向您请教,拜谢。

请教谈不上,只是一个交流。

汇流条是很老的概念,搭棚机必用。老式电子管机的底板四周通常会先焊上一圈粗铜丝作为接地点,有功率要求的大电流电路也用粗的绝缘线焊出一圈电源连接点,这都称为汇流条,其实名称的含义已经很清楚了。粗大的电流通过截面,可以充分减少电源内阻和地电阻。

应用到PCB上,就是在做版图的时候,在防焊层开窗,以便可以根据电流需要加焊汇流铜丝,以增大电流通路的截面。通常1oz铜层厚度的PCB,每mm宽度的截面只有0.035mm^2,仅相当于0.1mm线径的漆包线,实在不适合功放直接使用。

这是块电源板,在防焊层开了窗,可以加焊汇流条:

楼主:
弄清楚这个问题,可以让我自己画板少走弯路,,成了发烧友,总是不自居的追求完美,
正计划再出一板,原理图依旧不变,我平时也不太可能用它们听歌,就为了验证一些问题,实在对不起它们,
之所以研究它,是因为在网上找不到如何选点“一点接地”这个答案。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只要功放系统按照一点接地就可以避免噪声”,有点人也强调“严格、严格、严格按照一点接地“,有些帖子则是贴出自己的PCB图,“这是我最终定稿的板子,指标如何高,音质如何悦耳动听。。。”赞美之词可以专门写篇论文。但就是不说板子布局的要点,要你自己去悟。你悟不出说明你修炼不到家,说明水平不行,说明还不是发烧友,如此云云。更有甚者,直接憋大招“回帖多少楼公布原理图”,我也像个傻子一样一起跟着追,结果最后真的成了傻子。。。追寻真相的道路真崎岖啊。。。最后只好在心里将发帖的人默默鄙视7秒,鄙视太久会让我心情不好。
既然网络上有很多大神分享自己成功优秀的DIY作品,那么它们必然有其优秀的共同点。我这里定义的优秀,指代国外发烧友,国内的需要打个问号,不见某宝上的作品千篇一律吗。
这些优秀作品的共同点就是,“一点共地”的位置基本遵循一个规律,看我在楼主位所画的示意图,至于其中的道理,我的理论知识储备不够,无法分析透彻。但这不妨碍我以后实践中运用它。分享出来也是与众坛友共同进步。
我不是没有任何电子基础的新手,相反属于那种学霸类型的,,臭美一下。对这个问题(一点接地)会感兴趣,只为一探“接地点的位置对放大器的影响”的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谈不上,只是一个交流。

汇流条是很老的概念,搭棚机必用。老式电子管机的底板四周通常会先焊上一 ...

谢谢longshort老师的指点,
我的职业习惯,主要面向数字电路方面,线路很少开窗。
音频电路,线路微弱的电阻,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后需要重视这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谈不上,只是一个交流。

汇流条是很老的概念,搭棚机必用。老式电子管机的底板四周通常会先焊上一 ...

个人见解,大面积电源铜箔就没必要开窗汇流了。小于4mm线宽大于4A电流下可以考虑。

楼主:
我贴的图中,汇流处是4mm,正负供电是2.54mm,芯片用的1875,这个电流是指峰值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大面积电源铜箔就没必要开窗汇流了。小于4mm线宽大于4A电流下可以考虑。

感谢您的建议,国半1875芯片手册只给出了最大电流4A这个参数,按照1OZ计算,铜箔跑4A电流需要时需要宽度为1.6mm,没有峰值电流参数,我将正负供电铜箔设为>=2.35mm,供电电流应该达到了要求。
结合longshort老师的建议,滤波环路地线应该开窗加锡,滤波环路电流应该是很大的,强化会更好,
输出回路地也可以开窗加锡强化。

网友:
音响系统一点接地的概念非常重要!

楼主:
决定做的第三版,PCB图如下,
或许不能再提升多少效果了,因为第二版的底噪已经几不可闻。只为验证一些观点。
1.滤波回路地开窗加锡加强,将滤波地中点与“地“之间改成三角形的形式。
2.双路退藕电容回路合流,不再分别入地。
一开始是分开入地的,仔细研究别人的作品才发现区别,认真分析原因后顿悟,
双电源系统,退藕也是双系统的,不只是+V到地和地到-V的退藕,还应该包含+V到-V的退藕,
如果分别入地,那么+V到-V的退藕路线势必多变长,还可能对接地点产生高频干扰。
3.EGND(接大地)入地点也应接入一点接地。
附测试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大面积电源铜箔就没必要开窗汇流了。小于4mm线宽大于4A电流下可以考虑。

没考虑铜箔厚度?不计算电阻率?

楼主:
补充一张图片,常见的接地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