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长期不用冲放无反应锁死

楼主(2021-12-16):
年初充电宝买回来以后就使用了一次,后一直放置没用,现在充放电没有反应了,请走过路过的大神指点一番。强烈感谢!

楼主(2023-01-28):
引用 网友A:
对头 塑壳的 要包上布 先敲开胶粘剂 再找到缝隙处的卡舌 撬开 基本无损 记得恢复时要上胶 防止使用中不慎 ...

包布试过没有反应,越是好的充电宝越难无损拆开

网友B:
处壳不能硬撬,包块布,在接缝处轻轻敲击就开了。

网友(2022-07-21):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无损打开的!

网友(2023-01-20):
修好了么?

网友(2021-12-16):
电池保护板启动低压保护功能了,需要涓流充电半小时以上让内部电池达到3V以上就可以显示了,也就是把充电器插上不管它,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拆开把电池拿出来  跳过保护板用维修电源冲到 单体3.7V以上 再装回去按常规冲呗。。。。。

网友:
充电宝一般没有锁死功能吧?

充电一段时间,如果都没有反应应该是电池长期亏电失效了.

也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可以直接拆开量电池还有没有电压.

网友:
我的一个充电宝也是很久不用结果虽然满电,但是插手机不启动(没有通常充电宝那种开关,正常时插上手机就有亮灯显示启动充电),只是同时再充电才能给手机充电,而拔下充电线,手机充电也停止,最后不拔充电线半天后才恢复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惑,目前用了下面几种方案都不行:1、小电流(650ma)长时间充电,连续充几天,2、插在电脑usb上连续几天,3、先按着开关按钮再插上充电,后放开按钮继续充,4、用一根二头都是USB头的线插充电宝输出口和电脑USB口3-5分钟,然后再充电。上述几种方法都是网上搜来的,卖家也提供了和4楼5楼一样的建议,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除了按键处4个指示灯有微弱光外就没有其他反应了。先谢谢各位的知道,凡是提供的方法我都会一样一样的实验,我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总有一种解决问题方案,实在不行在考虑拆壳直接给电池充电,这个充电宝不大能无损拆开,新的撬开就破相了。这个方法留在最后。

楼主:
充电宝侧壁开关处微弱指示灯

充电宝侧壁开关处微弱指示灯

充电宝侧壁开关处微弱指示灯

网友:
电池被保护了,需要激活。用万能充的小电流试试。

网友:
充电宝不使用也会小电流放电,电池已经放电到很低的电压了,再不充电就彻底不能用了。必须拆开充电了。

网友:
小米 以前的宝,电量太低,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要 将电池 与主板断开一下,或者冒险 瞬间短路一下电池

网友:
用高压电充

网友:
先直接给电池充电,不要通过保护板

网友(2022-01-18):
只能拆开直接充电,一般电压充到3V就能激活了

楼主(2022-07-21):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最终只能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已经好了,就是可惜损坏了外壳

网友C:
对电池单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池单独充电。。。。。。。。。。。。

对,打开盖子,直接3.8V对电池正负极冲,冲一会量一下电池有电压了再用原来充电器冲就OK了。

楼主:
撬的有点可惜

网友D:
这个方法能不能适用于笔记本电池的修复??

楼主(2023-01-20):
可以找个废笔记本电池试试,一节节的充,有可能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能不能适用于笔记本电池的修复??

倒是可以修复,关键是你拆开不能装回笔记本,他的尺寸精密

网友:
曾经淘到过几只罗马仕的2万毫安时充电宝,经过检查,2只确定主板损坏,1只充电口损坏,拆了旧的搞定。另外2只取了电池,还非常新,果断某宝下单了2个质量比较好的套件回来,20分钟2个全新的充电宝搞定,懒得修那2个撬的面目全非的家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处壳不能硬撬,包块布,在接缝处轻轻敲击就开了。

对头 塑壳的 要包上布 先敲开胶粘剂 再找到缝隙处的卡舌 撬开 基本无损 记得恢复时要上胶 防止使用中不慎跌落散壳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充电宝,可以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