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UC3842和OB2263芯片的板子

楼主(2021-12-16):
最近在已猪老师和版主的帮助下学会了画板打板,这两天做了块兼容UC3842和OB2263管理芯片的板子,管脚功能一样的都是直接并联连接,外围元件能共用的就共用,不能共用的各自有各自的外围配套元件;共用电源15V,共用431+817控制反馈系统;
实际工作时只能上装一个管理芯片,另一个空置;
两个芯片工作表现怎么样呢?通过实践看看;
首先还是用根电炉丝做负载,冷态电阻92欧;
先用大名鼎鼎的UC3842芯片;
空载:
带负载0.9A电流时:
换上OB2263上阵:
空载:
带负载0.9A电流时
同样的外围配套元件,感觉两个芯片都差不多,但OB2263带载有时启动不起来,这方面似乎UC3842表现更好;

楼主:
图片有点乱;

网友:
折腾出经验了!

网友:
我现在布线坚决不开窗,元件丝印不完整,元件得隔空安装,不然短路,焊接时容易沾到锡,一堆问题

网友A:
急需做一个电子负载

先弄个简易的吧,用您手上的备件2SK2837,这个大管我试过扛30W耗散功率绝对没问题。加强散热,50W也能行。扛到80W,即使配巨型散热器,温升也有点高,不太可靠了。

散热器用老式的CPU散热器(便宜),这种散热器每只扛六七十瓦问题不大,四只管子+四个散热器,扛200-250W功率可以长时间使用,短时间300W也行。我用20个这种管子配“巨”型散热器做的千瓦级数控负载,用了2年了,运行正常。

控制用LM324就行,搞个简易的恒流电路,每只运放顶一只管子,一片LM324就可以了。TL431做基准,剩下就是些常用的阻容件,元器件不多,很容易做成功。如有需要,我可以将以前实装的电路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需做一个电子负载

先弄个简易的吧,用您手上的备件2SK2837,这个大管我试过扛30W耗散功率绝对 ...

whmks老师给过我一块电子负载空板,一直没装上用,感觉电炉丝简单,虽然可以通过长度来调整带载量,但总归不正规;
等什么时候装起来用用;
谢谢您和whmks老师的支持;

网友B: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楼主自买了仪器后又学会了画板子,折腾起电源来更加得心应手了,这双45电压应该是给功放供电的?不知功率是多少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急需做一个电子负载

先弄个简易的吧,用您手上的备件2SK2837,这个大管我试过扛30W耗散功率绝对 ...

平时对电源带载测试都是用电阻丝或用单电源功放板做负载,一直想自己做一个电子负载用用,这时想向bg1trk版主求电子负载图纸一份,发我邮箱也行commin.l@163.com,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楼主自买了仪器后又学会了画板子,折腾起电源来更加得心应手了,这双45电压应该是给功 ...

功放板电流一般的不会超过1A(我现在用的功放板静态电流在100ma左右),应该能胜任,主要是学习鼓捣玩呗;

网友C:
你把2263的1脚电阻换成50k左右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2263的1脚电阻换成50k左右试下!

对地的电阻吗?现在是27k,好的,换个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板电流一般的不会超过1A(我现在用的功放板静态电流在100ma左右),应该能胜任,主要是学习鼓捣玩呗 ...

功放板电流才1A,这电源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功率也太大了点,不过主要是折腾电源,其他的不重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急需做一个电子负载

先弄个简易的吧,用您手上的备件2SK2837,这个大管我试过扛30W耗散功率绝对 ...

能不能发一份图纸给我,先谢谢了,QQ邮箱:108341488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电流才1A,这电源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功率也太大了点,不过主要是折腾电源,其他的不重要了

这个是正负45V,大多数功放板应该都是这个数值左右吧:
能用的有好几个板子了,就是跟着老师们学呗,瞎鼓捣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对电源带载测试都是用电阻丝或用单电源功放板做负载,一直想自己做一个电子负载用用,这时想向bg1trk ...

借地方,电路图直接发这:

(点击大图)

C1、C2、C6这几个电容不能省略,最好在C1旁再并联一只10UF电解,C5、R4的值可根据调试情况微调。
RK1、RK2是粗调、细调电位器,按图中的值,最大电流20A。如果觉得不够,可减小R2的值。
按图中参数,R7最大功耗5W,用8-10W的功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一份图纸给我,先谢谢了,QQ邮箱:

图在16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mks老师给过我一块电子负载空板,一直没装上用,感觉电炉丝简单,虽然可以通过长度来调整带载量,但 ...

电子负载赶紧装起来,调试时能省事不少。
板子越做越漂亮,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赶紧装起来,调试时能省事不少。
板子越做越漂亮,恭喜。

谢谢您的鼓励,由于尺寸所限,板子安规方面可能未完全达到要求,不过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whmks老师给我的负载板和您的电路图应该差不多或者一样吧(我还没仔细对照): IMG_20211216_120858(2).jpg

网友:
感谢bg1trk的图纸,还做了讲解,我的电子负载有希望了;也感谢楼主的贴子让我学到了东西,还顺便向版主要了版主的电子负载的图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由于尺寸所限,板子安规方面可能未完全达到要求,不过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whmks ...

       和版主提供的图纸一样的,该板的供电部分可以二线也可以三线,上面一只7812为324和431供电,下面一只7812为风扇供电,可装三只风扇。调流电位器接在三脚插座上就可以了。如要增加功率可在输入端加功率电阻,此法比较安全可靠。
为了安装方便,供二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版主提供的图纸一样的,该板的供电部分可以二线也可以三线,上面一只7812为324和431供电,下面 ...

谢谢老师全方位的帮助:
下周试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版主提供的图纸一样的,该板的供电部分可以二线也可以三线,上面一只7812为324和431供电,下面 ...

今天试着画了一下3S910芯片的板子,只是草图,布局局限在我的2263+3842的板子上,没您和版主的板子布局构思合理和均匀,只是草图,还没仔细核对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着画了一下3S910芯片的板子,只是草图,布局局限在我的2263+3842的板子上,没您和版主的板子布局构 ...

我也画了一块

楼主:
漂亮,长方形板比10*10方形的好看多了,我一点拙见:感觉把开关管和整流管放在两侧比较利于散热片的加装(引线可能要长一点),但比在中间要效果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漂亮,长方形板比10*10方形的好看多了,我一点拙见:感觉把开关管和整流管放在两侧比较利于散热片的加装 ...

听你之言改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你之言改一改。

我今天也改进了一下,贴片和分立并用,4个大功率管子分别一边两个,这样用2块铝板条可以均匀的分散热量,这样的话走线拉的比较长,比较乱,没您的简洁合理!
我这个图次级必须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你之言改一改。

您把两个整流管放在下面就变成了上面两个大管,下面两个大管了,既避免了我的走线长的缺陷,又散热分担均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把两个整流管放在下面就变成了上面两个大管,下面两个大管了,既避免了我的走线长的缺陷,又散热分担均 ...

又改了一下。

楼主:
好厉害,赞一个;
我的是输出管和整流管各配一个在一侧,造成驱动信号和主输出线长了,没您走的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