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线圈

楼主(2021-12-16):
这个线圈是准备做465千周的振荡用,有了这个信号就可以调收音机了

网友:
这么大体积的线圈。

网友:
线圈做得漂亮,但电感量看起来不大。拧螺丝地方放个焊片用于连接应该更好些。

网友A:
你不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不易得到465KC的标准频率。上电路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不易得到465KC的标准频率。上电路图说话

图来了,0.186mh

网友A:
最简单的中频校准器
   中频校准器是无线电爱好者的一件十分需要的工具。借助于标准测试振荡器来校准中频变压器,当然最为理想,但是要购买或装置一架测试振荡器却不是容易办到的。这里介绍一架极其简单而且非常经济的中频校准器,它的主要零件仅是一只电子管和一只中频变压器加上几个电阻电容而已。电子管选用干电池式的。由于这类电子管的极小的灯丝电流,使我们有可能直接接上交流电源,这也就是简单和经  济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样做法,既可省却价钱较贵的电源变压器或干电池,又可获得调制用的低频来源,同时使仪器装得更轻便小巧。现在把线路构造和使用方法分述如下。
    这架中频校准器的线路和实体 图见图1到图3。实际上,这是一个简单的调屏调栅振荡器。调谐回路是用一只中频变压器来担任,它的频率就是符合于我们常用的中间频率465千周。由于电子管是直接用交流电作为电源的,因此振荡器的输出里就有50周的低频调制。在使用时,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50周的哼声。图中电子管是用1S5T,它的灯丝电流是25毫安,因此其中R1和R2要用5瓦以上的线绕电阻;当然,为了避免电阻过热起见,用10瓦的线阻更加适当。如果电子管换以国产1K2П,也可以适用;但如果用一般的1T4,则由于它的灯丝电流较大(50毫安),应该把R1和R2改为1500欧;把R3改为100欧。这里还应该指出,其他灯丝电流不大的干电池式电子管,例如像1R5T,1S2П,2П2П,3S4,以及1N5等类型的电子管都可以采用,只要按照它们的灯丝电流和屏极电流,选用适当的降压电阻和分压电压就行了。
14978300[/attajavascript:;chimg]
    振荡器的校整十分简易。在插上电源以后,同时打开一架收音机(良好的),使收音机的调谐频率指在930千周。调节这架振荡器的C1使收音机发出哼声,再调C2使哼声最大,这样就算校整完毕,它所发出的振荡频率就是我们所需要的465千周了。如果用一只正确的465千周的中频变压器,也可以进行校整。这时可以把它接到图4中①②两端,校整校准器的C1和C2,使耳机中听到最大的哼声。
    使用时,把校准器靠近收音机的中频放大管,调节第二只中频变压器(输出级),使扬声器发出最大的哼声。然后再把校准器靠近变频管以便调节第一只中频变压器。校准尚未装在收音机里的中频变压器,和图4接法一样,只要把被校准的中频变压器接在①②两端就行了。
    这架中频校准器还可以用来校准收音机的频率,因为它的二次谐波和三次谐波分别为930千周和1395千周,在收音机上各该两点都可以听到哼声,借以调整修整电容器和垫衬电容器,使收音机识到正确的频率读数和最佳的“跟踪”。根据振荡器的特点,读者还可以利用它作为其他方面的测试,例如测电容、电感等等。
    最后必需说明,由于这架仪器是直接接用交流市电的,最好装好后放在木匣里或先用试电笔试验一下,不使电源的“火线”接在仪器的机壳(接地)上;这样使用时比较安全。(冯瑞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中频校准器
   中频校准器是无线电爱好者的一件十分需要的工具。借助于标准测试振荡器来校准中频 ...

俺旺哥那里有学生信号源,我去借,UFO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