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SM27振膜麦出现杂音底噪很大无法抑制的那种

楼主(2021-12-16):
舒尔SM27振膜麦出现杂音底噪很大无法抑制的那种,电流声夹杂着哗哗声,麦克可以识别声音,但是底噪非常大,其他设备无法抑制,哪位大神指点下维修思路,麦克没摔过,突然之间这样的。

网友:
大概率是振膜坏了

网友A:
电容麦里面应该比较复杂,咪头有个60V-120V的极化电压
完了过后还有放大电路,输出变压器这些,首先排除虚焊吧

楼主:
把麦克拿在手里向自己靠近能听到底噪的变化,如果不用手拿着底噪就更大了。极化电压室正常的   我也检查了一遍芯片  没有BGA芯片,此时的我有点晕头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麦里面应该比较复杂,咪头有个60V-120V的极化电压
完了过后还有放大电路,输出变压器这些,首先排除虚 ...

一般降噪这块是在电路中的哪一部分的,是最后还是在放大电路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降噪这块是在电路中的哪一部分的,是最后还是在放大电路那里。

首先排除掉接地问题吧,感觉接地出问题了
降噪,可能麦克风特殊电路设计,这部分我的麦克风没有= =#我不知道

楼主:
我要如何做,才能确定是它坏了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掉接地问题吧,感觉接地出问题了
降噪,可能麦克风特殊电路设计,这部分我的麦克风没有= =#我不 ...

所有线路均已经接地,可以排除我屋内设备没有问题,因为我还有其他麦克,确实就这只抽风了。现在开始怀疑振膜挂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测定振膜确实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线路均已经接地,可以排除我屋内设备没有问题,因为我还有其他麦克,确实就这只抽风了。现在开始怀疑 ...

和别的麦克风调换一下咪头
单单测的话,好像比较难测,电信号很小,
和驻极体咪头一样,只不过驻极体电压低1V左右就够驱动
大振膜电压很高,不过如果损坏的话会有漏电现象

楼主:
我去搞个咪头看看

网友B:
大振膜电容麦里一共也没几个零件,有用MOS管的,有用TL072的,有的有变压器有的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几G的电阻给振膜供电,然后放大一下,几G的电阻我们也测不了,运放坏就没声了,就剩下振膜了,一个好几百上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振膜电容麦里一共也没几个零件,有用MOS管的,有用TL072的,有的有变压器有的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几G的电 ...

果然悲催了,振膜坏了,这下惨了,买不到一样的了,只能用便宜的同尺寸的对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悲催了,振膜坏了,这下惨了,买不到一样的了,只能用便宜的同尺寸的对付了。

买个2~3百的对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