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3S910芯片的LLC开关电源波形图;

楼主(2021-12-16):
SSC3S910芯片的开关电源,坛里有本栏目版主和whmks老师做过,承蒙whmks老师的厚爱,给我发了一个含有芯片的板子,成功装成;
有了示波器,咱就看看它的波形:
先调探头补偿后的波形的:
探头接在次级一组绕组上:
空载时的波形:
接一电炉丝,负载在1A时的波形:

网友A:
    图片上的信息量太少,又看不清,满载波形又没有,所以不能判断电源是否良好。
    把时基调一下,应该是从左到右第三旋钮,所有旋钮应该都有二种功能,都有带按压开关。储存按钮应该是顶上第三个,你试一下,用储存的图发上来就能看得清。
    要试各种旋钮的功能作用,可在测1K方波时调各种旋钮,看图形变化,这样就能学习各旋钮的功能,放心不会调坏和调乱。
另外,把常用的一些菜单放在屏的右侧,方便看。
我没有这款示波器,初看应该是这样。请有此款示波器的坛友提供一下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信息量太少,又看不清,满载波形又没有,所以不能判断电源是否良好。
    把时基调一下,应该 ...

不好意思,下午在办公室匆忙之间拍了这几个图片,示波器我还要对照说明书好好的学习学习,现在就是瞎调,看出来波形了就以为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信息量太少,又看不清,满载波形又没有,所以不能判断电源是否良好。
    把时基调一下,应该 ...

下午在办公室匆忙之间又把L6599电源板也测了一下:
其中变压器是原板带的那种,电源直接取的320V;
空载波形(频率是80.5972khz):
带载1A时的波形(频率是319-325khz左右):
怎么乱糟糟的,是不是示波器没设置调整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下午在办公室匆忙之间拍了这几个图片,示波器我还要对照说明书好好的学习学习,现在就是瞎调 ...

面板USB接口插个小容量U盘(大容量的盘识别不好),按灰蓝色“print”键,波形即存储在U盘里,比拍照清晰。

其他几个常用功能:

“cursors”,光标按键。按亮后调出测量光标,转动旁边的多动能旋钮调整光标位置,按下多功能旋钮改变选中的光标。善用这个按键,就不用在屏幕上数格子了。时间、幅值、差值,都直接显示在屏幕上。

“Measure”,测量按键。按亮后配合屏幕下方的软键,可在屏幕上显示测量值,周期、频率、最大最小值、峰值、上升下降时间、正负占空比等等,都能在屏幕上直读。

测量时按下时基旋钮,屏幕会被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是整体波形,下面是被选中区域的放大波形,常用来检测波形中某段的细节。旋转时基旋钮,改变选中范围。旋转下面的“位置”旋钮,改变选中位置。

时基旋钮下面的“roll”按钮,按亮后进入滚动显示模式,常用来观察周期很长或含有突发脉冲的波形。滚动模式采集的信息比较多,较接近模拟示波器的显示方式。

常用的也就这几个了,其他还有两个波形的数学运算、总线解码啥的,不太常用,记不住。这机器,一般的使用,按一下自动测量按钮("AUTO SETUO"按钮),基本都能搞定。

触发方式,没有特殊要求一般“AUTO”模式就可以了。其他触发方式和设置,看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在办公室匆忙之间又把L6599电源板也测了一下:
其中变压器是原板带的那种,电源直接取的320V;
空 ...

哈哈!都是自动测量在捣乱,把时基拉大、带宽降低就能看到方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USB接口插个小容量U盘(大容量的盘识别不好),按灰蓝色“print”键,波形即存储在U盘里,比拍 ...

好的,谢谢指导,还真得一项一项的去实践去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都是自动测量在捣乱,把时基拉大、带宽降低就能看到方波了。

示波器等学好了再上图让老师指导;

网友(2022-10-02):
双槽骨架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