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迷你可换电池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12-16):
来论坛有些时间了,前几届的没赶上,本届斗胆自荐。

总体思路:快速磁吸更换批头,轻触开关控制正反转,体积问题只能放弃机身内充电,只能取出电池充电,14650电池。

采购成品锂电池升压电路模块,采购成品N20减速电机机头,根据输出轴转速,电池升压设定为12V。马达转向转换驱动芯片采用L9110马达驱动芯片,电路非常简单。

先看一下效果图 :

内部的装配图:

电路部分采用L9110马达驱动芯片,特点是电路简单,外围元件少,轻触开关控制正反转向。

先看看所有的配件全家福: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符合论坛的规则吗?如有不妥之处,请斧正。

网友A:
不知道帖主除了电机电池外,还有多余的一套外壳件吗

网友B:
创作有新意!不知产品的性能如何,力度够不够,大概多少牛,转速快不快,如果有调速更佳,电池耐不耐用,18650容量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作有新意!不知产品的性能如何,力度够不够,大概多少牛,转速快不快,如果有调速更佳,电池耐不耐用,18 ...

关于力度,没有用专业的仪器测试,平时拆装笔记本 绝对没问题,转速比较低,我试试能不能上传视频。

楼主:
补上 按键板背面的 L9110芯片焊接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上 按键板背面的 L9110芯片焊接图

不知拧锣钉的力矩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拧锣钉的力矩有多大?

拆装笔记本常用的 M2.0 和M2.5的螺丝,力度足够。

现在成品减速电机有参数可以选择,我选择的是12v 130转速,堵转扭矩在9kg.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帖主除了电机电池外,还有多余的一套外壳件吗

你好,这个只是一时兴起,利用报废的打印机定影加热铝管做的螺丝刀身,没有多余的。就是因为这个铝管大小关系,才选择的14650电池,刚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装笔记本常用的 M2.0 和M2.5的螺丝,力度足够。

现在成品减速电机有参数可以选择,我选择的是12v 13 ...

拧2.5左右的锣丝没问题,拧5以上的可能有点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2.5左右的锣丝没问题,拧5以上的可能有点困难了。

这小身板,你让它对付M5这样的螺丝?别强人所难了

网友D:
DIY的乐趣,成本的话,估计超过市场成品了,3D效果图好

网友E:
很实用的作品!

网友F:
先预投你一票。
有坛友担心不能对付大螺丝是多虑了,平常螺丝刀不是还分一、二、三号了吗?一把螺丝刀打天下不会吧。
有电动螺丝刀,正打算置办一把适合拆装手机、手表类精细活的电动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实用的作品!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预投你一票。
有坛友担心不能对付大螺丝是多虑了,平常螺丝刀不是还分一、二、三号了吗?一把螺丝刀打天 ...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G:
参赛的网友,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的乐趣,成本的话,估计超过市场成品了,3D效果图好

抛开制作所需工具的价格不谈,就这个螺丝刀的成本不超过20元。
N20减速电机:3-5元一个。具体看哪里购买,和要求高不高了。
成品3.7v升压电路板:3-7元一个。有些良心商家价格还是很良心的。
一节14650电池:6-7元。
内部塑料结构件:自己3D打印的,不计费
磁性快速批头转接头:自己DIY的。(主要是没见有卖的)不计费
铝管:废旧打印机的加热上辊,不计费
其他都是利用现有边角料或者垃圾堆里的东西。

如果要连铝管单独购买的话,那可以考虑批量产品的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赛的网友,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谢谢版主的支持和鼓励

网友H:
不用的时候也有待机电流吧,会不会把电池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的时候也有待机电流吧,会不会把电池饿死了

尾盖有电池总开关,不用的时候可以关闭电池供电。这点我也早就想到了

网友(2022-03-07):
精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