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接收信号问题

楼主(2021-12-17):
我老家2层楼房,  父母在家喜欢听一个地方广播电台, 电台发射功率可能偏小, 一楼收听有些困难,勉强能收到,有些杂音,  后来一楼装了网络,只要路由器一开,完全接收不到广播信号,都是杂音了,   现在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能想到的方法如下!请前辈们给点建议!
一,  在一楼竖个天线  效果应该会有改善, 但是一楼有路由器,估计干扰同样严重。
二, 二楼顶竖个天线, 应该不受一楼路由器影响, 不知道馈线长有没有影响
三, 二楼顶 直接放个收音机,  调好电台,  一楼控制电源,喇叭放一楼, 好像不太合理。跑台麻烦

请各位师傅帮忙想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或者有什么小无线播放器, 直接播放广播电台节目的(不是APP  )   是能联网,收听网络收音机的!
我有  小度, 天猫精灵  这个只能搜到几个大的电台, 并且回放的   小电台没有!

补充内容 (2021-12-17 16:51):
现在打算二楼架天线,  看了两款简单的天线,   J型天线     或者 八木天线!    这个天线按尺寸做好,要不要注意点什么  才能提高接收效果! 感谢!

网友A:
在二楼竖天线,用好的接收机解调出质量较好的音频信号,然后用小型FM发射机转播,覆盖整个房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二楼竖天线,用好的接收机解调出质量较好的音频信号,然后用小型FM发射机转播,覆盖整个房屋。

跟楼主第三个情况一样的问题

网友:
第二种最佳

网友B:
1-如果你要收听的那个电台在中波段,就做一个谐振的环形天线。
2-给路由器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C:
如果当地的调频广播资源丰富,直接收听FM广播,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就是老人宝那种DSP收音机,调频效果都很好,一般干扰没有影响。
中波广播那就累了,够折腾的,效果还很一般。一开LED灯具,over,,,

网友:
换用调频机,反正中波也没几个台了,而且中波有的调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要收听的那个电台在中波段,就做一个谐振的环形天线。
2-给路由器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

下次我在换个电源看看!  好像不怪电源, 插上路由器就干扰了!  回头我换个电源试试!   也许电源带负载 频率就变化了 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当地的调频广播资源丰富,直接收听FM广播,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就是老人宝那种DSP收音机,调频效果都 ...

都是调频的!     前后都买了几个调频收音机了!  大多数台都还比较清晰, 唯独想听的,  一个地方的农村广播   接收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调频的!     前后都买了几个调频收音机了!  大多数台都还比较清晰, 唯独想听的,  一个地方的农村 ...

调频就简单了,二楼架设个调频天线,网上有卖的,尺寸较大的那种,拖到楼下不就完事了?
要么建设一个“转播站”,楼上用个收音机接收信号,然后通过网上卖的小发射机把信号转发一下,也不是很难。
还有就是在一楼寻找不同地点试试接收信号,找到一个最好的地点。

网友D:
建议楼主试听网络电台。顺便让老人也接触下电脑和网络,一举两得。
我嘴太快,编辑修改一下。
不知您父亲年龄多大了。让老人用电脑需要慎重考虑。
我的岳父早在上世纪时,我小姨子想把她自家的旧电脑拿了给他学着用,结果年龄太大学不会,开机没问题,关机就不知道怎么关了,教了不知道多少次,就只知道直接关电源,那Win98直接拔电源插头,折腾不了几次,系统瘫了,最后,旧电脑还是物归原主。那正是发布新24孝的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试听网络电台。顺便让老人也接触下电脑和网络,一举两得。
我嘴太快,编辑修改一下。
不知您父亲 ...

用微信都有些困难!  电脑网络就更难了!     有什么音乐盒子带实时播放广播节目就完美了!  (买过WIFI播放器,  里面只有几个大的广播电台,还不是实时播放的)

网友E:
二楼找一个信号较好的位置,架设天线,然后经低噪声放大,送到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找一个信号较好的位置,架设天线,然后经低噪声放大,送到一楼。

已经买好材料  打算按网上给的尺寸 做个大八木天线了!   有没有好的天线放大电路! 推荐一下!   回头有空我来架设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2SC3356, 2SK932
你可以试下这两个管子,都是低噪声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2SC3356, 2SK932
你可以试下这两个管子,都是低噪声管。

获得这样的管子不难, 有个合适的电路(参数) 才是真难呢!

网友:
架天线,弄个收音头,那才叫享受级的。

网友:
用八木天线了,三单元以上的收本地台不用放大器。只会怕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