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区65W氮化镓超级快充充电器三块钱一个 对应IC参考资料

楼主(2021-12-17):
交易区65W氮化镓超级快充充电器三块钱一个 ,对应资料为Power Integrations的 InnoSwitch3。
上传个文档还有750KB的限制。

ht去掉tps://ww去掉w.powerint.cn/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nnoswitch3-pro_family_datasheet_CN.pdf

把去掉共4个字删除。再贴到收索栏打开。

楼主:
补充充电头网拆解图。 htt去掉ps://ww去掉w.chongdiantou.com/archives/54190.html

楼主:
12V3A 简单参考应用电路。

网友:
首先问题是这个芯片不便宜

网友:
哪里找到最便宜的或者替代IC是个问题

楼主:
如果是芯片坏了就没玩的必要了,这个芯片确实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芯片坏了就没玩的必要了,这个芯片确实不便宜。

这个芯片损坏的概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楼主:
等到手了整整看。到时再汇总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损坏的概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是主芯片坏了,只能拆协议芯片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份资料貌似对不上号,芯片型号是SC1738C,网上搜不到完整Datasheet

充电头网有这个拆解图。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5419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主芯片坏了,只能拆协议芯片用用

不是吧,十个里面都没2个可以玩的?本来是想改单电压20V的。那个协议芯片对应端口也只能用OP手机,唉,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十个里面都没2个可以玩的?本来是想改单电压20V的。那个协议芯片对应端口也只能用OP手机,唉,废 ...

反正我到手的十个都是没有烧痕,用表大概测试过原件没发现有坏的原件。插上电源试机主电容有300多V电压,断电过十多分钟主电容上还有高压电,这就说明高压部分没有工作,剩下的只有主芯片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十个里面都没2个可以玩的?本来是想改单电压20V的。那个协议芯片对应端口也只能用OP手机,唉,废 ...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都是变压器初级线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