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听着听着就没声了,大概什么毛病?9700

楼主(2021-12-17):
德生9700DX

网友:
所有波段,听着听着就没声了,可能电解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电池。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也可能是信号问题,两台同时接收即可鉴定出来

网友:
大概率没电了/

网友:
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
可能是周二下午电台检修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振荡器停振了

网友:
9楼说的对√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可能是某个器件热稳定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