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海163-5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绕组接线问题,谢谢!

楼主(2021-12-17):
一台上海163-5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烧毁,到闲鱼买了一台,但变压器上标识已看不清,请教各位,如何判断输出各绕组的具体工作电压,谢谢!

网友:
万用表测量次级,灯丝组电阻基本为0,另一组为高压。

楼主:
你好!请问次级只有5根线,按电路图一回205V用去两根,两回6.3V用4根,还有205V中间的接地也没有引出来,还差2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次级只有5根线,按电路图一回205V用去两根,两回6.3V用4根,还有205V中间的接地也没有引出来, ...

建议新绕制,加一个绕组吧,如果电路已经是适应的,也无所谓了;
之前白版对改动单6.3V有资料:
对照一下163-5原电路,有两组6.3V灯丝绕组,一组供6N2(一端接6P1阴极),另一组接其它电子管。新换的变压器只有一组绕组,原6N2灯丝改接到该绕组后,一端需要接地,原来接6P1阴极的连线需要断开。

楼主:
谢谢海洋DZ!请问三根红线中的中间那根是中心线需要接地吗?另外两根白线是6.3V的灯丝线是单独构成回路,还是两根白线分别与红色中心线构成灯丝回路及灯泡回路?不敢加电压试,怕烧毁。

网友A:
该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只有205V,所有灯丝共用一个绕组,一端接地(需要把6N2灯丝接6P1阴极接线断开)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只有205V,所有灯丝共用一个绕组,一端接地(需要把6N2灯丝接6P1阴极接线断开)可以正 ...

非常感谢白总,我画了个接线示意图,麻烦您指导一下,看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白总,我画了个接线示意图,麻烦您指导一下,看是否正确,谢谢!

没有问题,照图连接就是。

网友:
电阻最小的接6.3伏  到量过去就知道各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照图连接就是。

请教白版主,按图接线装机后机器没有任何反应,拆下后按图接线,用万用表测量数据间图片,怀疑是不是163-5的变压器?或是变压器有故障?

楼主:
两根白线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