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加注 量几个问题

楼主(2021-12-17):
冰箱KK22F66T1原压缩机型号不知218L的,只是在网 了解约制冷功量是130W的,就选择个能效高一点的ND1111Y压缩机资料没直标电功率与电流,折算出电功率在66瓦那电流是不在0.29-0.35A。

问题1,现还能用它原加注量为准加注吗?

2,设冷冻在负18冷藏6度现到温停后再启动一下就有湿润了没滴水再等待它停机时回气管有约15CM长没有湿润电流在0.37-0.33A.正常时是不是回气管只有阴凉这准则?是不是加量还多了点。这时室温是20度如就这样封口当夏天32度时会怎样

3,观看没修过的在刚启动时很快回气管湿润到明显看到小水珠后就好快变为没只有阴凉,这个现在刚启动时要久一点才明看有湿润也是久一点。如再加点电流又大点和回管长有湿润了,这是换的压缩机导致的还是加注量还不对?

有讲不用理它只要加到回气管湿润有说是阴凉不用理电流,自已没经验只是网上搜集下不知那正确又自已的冰箱要完美一点。烦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充注制冷剂,冰箱大小不同加注的量也不一样,一般加到回气管上霜以后,在稍微放飞一点制冷剂,待霜退去,正常来说:三四档试机,接近停机时,回气管轻微结露,但不滴水,这样来说,充注量算是比较标准。最好在过滤器端焊接一只压力表(便于抽真空,运行中可观测高压压力,如果制冷剂加注过多,也便于放出来),600a的冰箱,低压压力大多数都是负压,大家都知道。高压压力一般在0.5-0.7MP。我还喜欢用单向阀.对今后的维护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注制冷剂,冰箱大小不同加注的量也不一样,一般加到回气管上霜以后,在稍微放飞一点制冷剂,待霜退去,正 ...

谢谢,启动时出现霜可能跟当时湿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注制冷剂,冰箱大小不同加注的量也不一样,一般加到回气管上霜以后,在稍微放飞一点制冷剂,待霜退去,正 ...

这绝对是干过制冷的师父,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