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bravo耳放,长时间通电一天一夜不管它,为何发白炸裂?

楼主(2021-12-18):
       那个bravo耳放,长时间通电一天一夜不管它,为何发白炸裂?管子上面的空间发白,然后管体炸裂,不能用了。是国产红漆那种比较简单的12au7,。问下大家,是管子质量问题,还是说电子管不能长时间通电?(这也感觉不对呀)

网友A:
管子质量问题。。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B:
这个电子管应该是先炸裂后发白。

网友C:
什么电路,管子供电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D:
管子质量或者管座质量,管子内部发白是因为漏气,漏气是因为玻壳碎裂,碎裂的原因那就多种多样了

网友E:
上图,没图没真相。

网友F:
6N1的功耗也挺大的,环境昼夜温差变化大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G:
通常是玻壳质量不好造成冷炸。

网友H:
屏极电压太高,阴极电流太高,灯丝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质量问题。。

好吧,多谢了。

楼主:
好吧,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管应该是先炸裂后发白。

是的。 。炸了就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路,管子供电交流还是直流

耳放,电子管是初级,用的24v 1.5a开关电源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质量或者管座质量,管子内部发白是因为漏气,漏气是因为玻壳碎裂,碎裂的原因那就多种多样了

管座应该没问题,都夹得很好。会不会是受热不均导致的啊?就是管子质量太差了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没图没真相。

就是24v 1.5a的开关电源供电,然后前级是12au7放大,后级是一个场管单端恒流源放大,没电路图,就是一个双声道电子管前级放大的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6N1的功耗也挺大的,环境昼夜温差变化大也很容易出问题。

就是管子质量不好了?其实商品耳放,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是管子不好吧?国产12au7相当于6n1?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是玻壳质量不好造成冷炸。

看来都一致认为是电子管质量不行啊。哎。 现在这个要多少钱一个的12au7才质量好啊,随便一个12au7都要80多一个。或者说买什么牌子的质量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屏极电压太高,阴极电流太高,灯丝电压太高.

你这是三高啊。也就是24v 1.5a的开关电源供电,这个能有多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耳放,电子管是初级,用的24v 1.5a开关电源直流供电。

测量过灯丝电压吗? 灯丝一般是12V或6.3V,这个输入24VDC,如果给灯丝供电,应该有DC变换部分,是否有故障造成灯丝电压升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管座应该没问题,都夹得很好。会不会是受热不均导致的啊?就是管子质量太差了额啊。

恰恰相反,管座夹越紧管子才越容易碎,电子管的管基和管座是大有讲究的,电子管的玻璃部分升温比金属部分慢得多,这就需要选用合适的材料制作金属引脚,并且引脚玻璃之间用合适的材料填充连接来避免金属和玻璃热胀冷缩系数不同带来的影响,同时管座也需要能够配合管脚位置制作工艺的容差和冷热变动,但管脚夹太松又会导致管座接触电阻甚至接触不良,当年和电子管一同大量生产的管座很多都考虑到了适合管型容许的接触电阻,并考虑到给管脚恰当合适的力度固定,同时保证尺寸容差和活动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追捧古董管座,尤其大尺寸玻璃管基直接引出硬质合金引脚的管子(比如WE436/437A用的大9脚和锁式针八脚管),UX4和OCTAL这类玻璃泡引线套管焊接管基的电子管极少会因为管座质量和热胀冷缩问题导致碎裂,当然我这是往严重了说的情况,国产的大9和针八管座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受热不均导致电子管碎裂更多的是出现在用湿抹布擦热电子管的情况,玻璃外壳剧烈降温很容易碎,你这个我觉得管子质量和管座可能都有些问题,看看裂痕是从哪开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灯丝电压吗? 灯丝一般是12V或6.3V,这个输入24VDC,如果给灯丝供电,应该有DC变换部分,是否有故 ...

没测过,但是换了同样的另外一个电子管,正常工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灯丝电压吗? 灯丝一般是12V或6.3V,这个输入24VDC,如果给灯丝供电,应该有DC变换部分,是否有故 ...

我想起来了,没有dc变换部分,这个12au7是立体声双声道的,估计是两根灯丝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恰恰相反,管座夹越紧管子才越容易碎,电子管的管基和管座是大有讲究的,电子管的玻璃部分升温比金属部 ...

非常感谢兄台耐心详细解答,上传了两张图,哈哈,就是管脚处裂了。然后柱体外壳那里破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破的,然后漏气就发白了。 现在的电子管的质量怎么这么差啊?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无语了。

网友I:
12AU7除开曙光应该都是好管,不该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AU7除开曙光应该都是好管,不该有这种问题。

上传不了图片,就是简单的那种红油漆标示12au7那种。

网友F:
可能就是库存多年的老管6N1,重刷个12AU7当洋管卖更高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就是库存多年的老管6N1,重刷个12AU7当洋管卖更高价钱

不会吧,这两个是可以通用的?国产也有12au7啊。

网友J:
多半是管座的问题,可以试试,把电子管插到还剩1mm时轻轻摇动电子管,如果各方向都能微微摇动,管座就是好的。玻璃盘封的电子管很怕管脚别劲,如果管座不好,新管说不定还会损坏。
另外,12AU7与6N1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管,不要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半是管座的问题,可以试试,把电子管插到还剩1mm时轻轻摇动电子管,如果各方向都能微微摇动,管座就是好 ...

多谢分享经验 。我试试,哈。如果漏1mm,还摇不动,肯定就有问题吧? 感觉有些管座,是挺紧的。

网友F: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管子的4、5脚之间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管子的4、5脚之间有没有电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