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跃R150——1听收音机的操纵方法?

楼主(2021-12-18):
各个开关应该怎么操作呢?没有用过电子管的,

网友A:
长时间没开机,第一次需要开低压预热半个小时以上,使866管子内的水银充分汽化。正常使用时,环境温度在20度以上时,预热5到10分钟。低于20度需要预热15分钟以上。预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866整流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否则,866管容易打火损坏。

网友B:
这个扩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是100W+460W ,按照规定先开低压,几分钟以后开高压。关机先关高压,后关低压。

网友C:
电子管易老化,尤其是大功率管,首先要开低压,等到灯丝预热后再开高压,关机是相反先关高压后关高压。

网友D:
记得把波段开关拨到收音档。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音箱来听收音机?该扩音机输出功率150W,可以带25W高音扬声器6个,通过2500/16欧姆的线间变压器并接到250欧姆输出端,如果喇叭功率不足需要接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扩音机的电源变压器是100W+460W ,按照规定先开低压,几分钟以后开高压。关机先关高压,后关低压。

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音箱来听收音机?该扩音机输出功率150W,可以带25W高音扬声器6个,通过2500/16欧姆的线间 ...

机子上有一个“监听”喇叭,能不能用它来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易老化,尤其是大功率管,首先要开低压,等到灯丝预热后再开高压,关机是相反先关高压后关高压。

预热看什么程度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把波段开关拨到收音档。

其它还有什么事项要注意?可以用“监听”喇叭听收音机广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音箱来听收音机?该扩音机输出功率150W,可以带25W高音扬声器6个,通过2500/16欧姆的线间 ...

想用机子上带的监听 喇叭听收音机,我倒是有两个落地式音箱上的大喇叭,估计是几Ω阻抗的,再就是台式多媒体小音箱的低音喇叭

网友F:
可以用监听喇叭听收音机,但是必须在输出端子上接150W的假负载,最简单的就是接一只100瓦白炽灯灯。如没有假负载就会烧毁输出变压器。
如果你用音箱听就得接线间变压器规格与外形是这样的。注意不足的功率要用假负载抵消,否则会烧坏喇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预热看什么程度为准?

到阴极发红,不再增加亮度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监听喇叭听收音机,但是必须在输出端子上接150W的假负载,最简单的就是接一只100瓦白炽灯灯。如没有 ...

输出端子有多个,分别标着0Ω, 100Ω, 150Ω, 200Ω, 250Ω,是不是0Ω是公共端子?类似接地?如果接一个100W的白炽灯的话,应该接哪两个端子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阴极发红,不再增加亮度为止。

我短暂开机时看到开低压时大电子管的下部开始发亮,是不是这位置就是阴极?打开高压时,大电子管的上部开始发亮,是不是上部是另一极?

网友:
这个开起来不放音也有几百瓦的耗电量,频响窄,适用语音广播,配合号角喇叭,清晰洪亮

网友G:
发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端子有多个,分别标着0Ω, 100Ω, 150Ω, 200Ω, 250Ω,是不是0Ω是公共端子?类似接地?如果接 ...

0是公共端,接250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0是公共端,接250欧好些。

只有100W的白炽灯合适吗?看了下,家里还有一个200W的白炽灯,1978年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还有详细资料,真好,没有操作步骤吗?或者注意事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有100W的白炽灯合适吗?看了下,家里还有一个200W的白炽灯,1978年出的,

200W 的也可以,接到0与250欧两个端子上,注意先开低压,等2~3分钟在加高压,观察两只866汞弧整流管要有紫蓝色的光,然后监视那4只807管看看是否有个别的异常如屏极发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W 的也可以,接到0与250欧两个端子上,注意先开低压,等2~3分钟在加高压,观察两只866汞弧整流管要有 ...

哪个位置的是866整流管?在电源线近处的管子吗?低压开关锈死在开的位置了,所以只要通电就在低压,高压开关还可以拨动,“监听”旋钮要开大吗?天线地线输入时,如果天线是环型中波天线,要串联一个0.1微法(100n)的电容吗?不然直流是短路的,正确的天线是不是应该接长线天线,地线接入地面土壤?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W 的也可以,接到0与250欧两个端子上,注意先开低压,等2~3分钟在加高压,观察两只866汞弧整流管要有 ...

开高压的时候,低压还是一直开着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高压的时候,低压还是一直开着的吗?

866是在电源附近两只一样的带屏帽的电子管,拔下来看里面有水银珠。低压要一只开着,环形天线暂时只接一端,地线先不接,住楼房怎么架天线与接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6是在电源附近两只一样的带屏帽的电子管,拔下来看里面有水银珠。低压要一只开着,环形天线暂时只接一 ...

多谢!有不明白的还要请教,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H:
音量电位器关小,先开低压,等10秒再开高压;关机是先关高压,再关低压。

接喇叭阻抗要匹配,功率要匹配,喇叭功率不够可以用灯泡做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没开机,第一次需要开低压预热半个小时以上,使866管子内的水银充分汽化。正常使用时,环境温度在20 ...

多谢!比起一般收音机真是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音量电位器关小,先开低压,等10秒再开高压;关机是先关高压,再关低压。

接喇叭阻抗要匹配,功率要匹配 ...

谢谢!好像比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要繁琐,多年前在收购站遇到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没有外壳了,老板准许我带回家听几天,当时觉得与晶体管收音机差距不大,也是开机就听,

网友:
用扩音内的监听喇叭听广播,如同高射炮打蚊子,该机电源功耗550VA,普通五灯收音机40VA左右,造成能源严重浪费,因此不值得提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它还有什么事项要注意?可以用“监听”喇叭听收音机广播吗?

记住,一定要接输出负载,空载开机会造成损坏。
没有这么大的音响负载(150W),也可以接大功率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住,一定要接输出负载,空载开机会造成损坏。
没有这么大的音响负载(150W),也可以接大功率的电阻。 ...

看了各位老师的指导,感觉此机像航天器一样复杂高科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详细资料,真好,没有操作步骤吗?或者注意事项?

      坛友们已经把使用方法讲得很周到、很详细了,我提供线路图,有关参数标示很清楚,你只要把各位坛友的话集中归纳一下,再看看电路图及说明,就应该会使用这台扩音机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解说了。但是看你还是一头雾水,没明白使用方法。我只好再把坛友们的意见归纳并解释一下。

      简介:
      大功率的扩音机有两种输出模式:定压式和定阻式。
       定压式扩音机的输出端标示输出电压,比如乡镇广播站的550W有线广播机通常是定压式的,输出电压为120V(两个输出绕组并联)/240V(两个输出绕组串联),这类扩音机可以在轻负载下工作、甚至0负载下试机。

       村居及会场使用的50W至150W电子管扩音机通常都是定阻式的,输出端有多个端子,以输出阻抗数值标示(当然可以换算出个输出端子的输出电压值,如笔者的电路图说明书。计算方法:输出电压值等于扩音机输出功率和输出端阻抗乘积的开平方),楼主的150W扩音机即属此类。这类扩音机需在满载或基本满载下开机。绝对禁止空载开机,如果空载开机,输出变压器会激励出极高的电压,击穿变压器的绝缘、导致输出变压器损坏甚至烧毁。

       因此,楼主玩这台扩音机,想用它收音,不恰当、也不合算,好比玩高射炮打蚊子的游戏。玩它,应该以了解和研究它的电路结构、使用方法和性能特性为目的。
       这类村居及会场使用的50W至150W电子管扩音机,如果收音部分坏了,当年笔者所在地维修人员(我就是)通常是不会给修理的,甚至故意拔掉收音部分的电子管,以防发生错播敌台的政治事故。因此,当地遗留下来的这类扩音机,几乎碰不到还可以收音的。

      使用方法:
     1、 开机试用这种定阻式扩音机前,必须先接好负载,如果没有高音喇叭或有线广播线路,最好用大功率电阻做代负载,楼主用100W灯泡做代负载,勉强可用,可接在0欧姆和250欧姆这两个输出端。由于灯泡的冷态电阻很小,加上负载功率不够,开机时先关小音量,开机后慢慢增加音量。

      2、扩音机设置有低压电源开关和高压电源开关 。开机时先打开低压电源开关,以接通低压电源,给电子管灯丝通电加热。15分钟之后再打开高压电源开关,机器开始工作。
     3、关机步骤相反,先关高压电源开关。然后可随即关低压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友们已经把使用方法讲得很周到、很详细了,我提供线路图,有关参数标示很清楚,你只要把各位坛 ...

多谢老师!很详细,用200W的白炽灯灯泡做假负载可以吗?要是只能用100W的话,还要再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很详细,用200W的白炽灯灯泡做假负载可以吗?要是只能用100W的话,还要再买,

       用电灯泡作扩音机的假负载是非常勉强的,因为灯泡的冷态电阻小,开机瞬间会造成扩音机的过载损害。更没有必要用200W灯泡做假负载。因为200W灯泡冷态电阻更小,开机瞬间会造成扩音机更大的过载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灯泡作扩音机的假负载是非常勉强的,因为灯泡的冷态电阻小,开机瞬间会造成扩音机的过载损害 ...

看电路板,收音机的电路板是独立的,能不能摘下收音机电路板单独使用,不再使用大功率功放,或者收音机电路板的供电也是功放板上的变压器供电的?不能单独取下收音机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路板,收音机的电路板是独立的,能不能摘下收音机电路板单独使用,不再使用大功率功放,或者收音机电 ...

那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直接听集成收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