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拉杆天线和导线怎么接?用什么型号螺丝?

楼主(2021-12-18):
1,拉杆天线和导线之间焊不上,是不是要买个铜片焊接?
2,固定拉杆天线的螺丝要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用铜皮剪个焊片,焊上导线,焊片夹在天线根与后盖间,用螺丝上紧。

网友:
去要个合适的铜鼻子,或者找块铜皮自己剪一个,或者用铜线自己环绕一个压上。

网友:
本来就不是直接焊接的,导线先焊在o型线鼻子上然后螺丝固定

网友: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铜鼻子 带皮导线扒掉一节皮 拧个圈穿入螺丝上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