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铝散热片固定在钢的表面上,比如说有没有办法焊接?

楼主(2021-12-18):
如何把铝散热片固定在钢的表面上,比如说有没有办法焊接?

网友:
有有句俗语:铁焊铜,糊弄穷!
不同材质的金属焊接较难……
不知现在的激光冷焊技术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网上看到有一种压焊装置,可以把铜鼻子压焊在铝散热器上。
散热器和钢板的话,螺丝攻丝的不挺好么?

网友:
铁和铝没办法焊接,只能铆接或电焊胶

网友:
直接钢板钻孔攻丝,然后铝散热片用螺丝固定在钢板上,中间填充硅脂或者其他导热材质。

网友A:
怎么没人说 摩擦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说 摩擦焊

摩擦?钢会把铝磨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说 摩擦焊

散热片和铁板咋磨 ,如果有火枪钎焊可以

网友:
以前买的显卡附赠了显存铝制散热片和一根双面不干胶条,把散热片用不干胶黏在显存上,初始担心发热后掉下来,结果不但没脱落,想把它起下来都不能。
如此,找到这种双面不干胶条,正适合楼主。

网友:
点焊也可以的吧。。。

网友:
压板压紧就可以了紧密贴合,方便散热了,压板与铁板螺接,方便拆卸。如果空间不足,当我的话没讲

网友(2022-01-28):
这个焊接得有和铁和铝都亲和的金属做中介,如果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体积不大而且没有大的震动,有较大接触面,可以考虑用导热耐高温双面胶,LED灯条就是用这种胶粘贴的。

网友:
如果要牢固还要散热好又容易操作,就是钻孔用螺丝或铆钉,不考虑散热就用耐温的双面胶

网友:
也不是不行,TO-220怎么固定上散热片,散热片就能怎么固定上铁

网友:
有专门的的铝焊条,使用大功率烙铁可以将铝焊不锈钢

网友B:
如果面积很大焊住了膨胀系数不一样会不会弯曲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面积很大焊住了膨胀系数不一样会不会弯曲变形?

理论上会变形,实际应用场合下很难见到这么大的温差环境,

网友(2022-03-13):
还是铆接实惠
假如攻克了焊接就不倒腾这个了。估计就出名了

网友:
看到有一种打火机焊锡丝
火烧高纯度低温
不锈钢维修焊接专用
通用新型免烙铁的锡线
不知道和铝的结合能力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