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4T8C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1-12-18):
也是为这个帖子看电路板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收音机的?求个电路图

发出来方便大家搜索使用:
白鹤4T8C电原理图

白鹤4T8C印刷电路图

白鹤4T8C元器件实物

白鹤4T8C说明书首页

网友:
三极管型号没有

楼主:
白鹤使用硅管的许多电路采用的是3DG201B和3DX204

网友A(2022-02-27):
我有一台这样机子,双喇叭,就是电源变压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这样机子,双喇叭,就是电源变压器烧了

找一个交流6V左右的小变压器就可以哦。

网友:
这个机子的电路有点另类,变频与一中放间用了一对双调谐和一个单调谐中周,双调谐的耦合电容接法也很怪异;一中放与二中放采用了阻容耦合方式,这个应该是为了达到二级AGC控制不影响带宽,也很少见;另外还采用了电子滤波器(BG8)和二级直耦低放。
楼主那个输入变压器有点问题(缺横条),应该换过。

补充内容 (2022-3-2 21:19):
C8(10P)左端的接点应该是错误的,不可能从B3零电位端输出的,应该接L1上端,麻烦楼主核实。

补充内容 (2022-3-2 21:25):
印刷电路图确实C8是接L1上端的,不用核实了,抱歉!

网友(2022-11-02):
老师您好!有没有蝴蝶402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2024-02-28):
最大特点是1)采用集中参数滤波器,2)阻流圈式单端并联推挽, 3)电子滤波器,
供电方面还在理解之中

对特殊电路的感兴趣,准备买一个。已经有青岛TS4-10、宝灯101了,采用集中参数滤波器的基本就这几款了。采用阻流圈式单端并联推挽的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