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可变电容战斗了一天

楼主(2021-12-18):
坛里淘了一台海鸥7C2,试用发现调谐声音无动静。拆下可变电容检查发现是里面螺母松了,薄膜之间有很多液体,有机油味。该“人民”牌可变电容看材质还是挺不错的,弃之可惜,只好硬着头皮拆开打理。
经过多次返工,多次趴地下找小零件,最终还是近乎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工程,特留贴纪念一下^-^
有以下体会与大家分享:
(1)有一个固定的工具很重要,小台虎钳之类的;
(2)一定要将各个零件按顺序在纸上或桌面上摆好,否则极易出错,我就因此返工若干;
(3)最好备有一个配件可变电容随时提供代用品,不然零件太多太小,镊子一夹可能就飞走了……
(4)我用洗手液清洁膜片和小零件,感觉还可以,备一条不脱毛的毛巾擦干零件;
(5)一定要经常拍照片,防止装配错误!我没拍,结果装好后发现可变电容顺时针转容量减小(按照cbm223p的经验操作的),但原机应该是顺时针容量增加,于是刻度盘指示颠倒了……。实在不想重复拆装,我就改了拉线走向,也算可用。

网友:
折腾的是乐趣,和钱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湿的可变电容阻力很大。强行旋转容易扯破薄膜。

操作过有体验。完全湿润阻力不大,就是半干的时候阻力很大。

网友:
几元钱一个的玩意值得这么折腾吗?

网友:
累,但快乐着

网友:
支持楼主的折腾劲儿

网友:
上次钻石7t1换下来的可变电容轴晃动,另一台收音机缺一颗螺丝,我看可变的螺丝差不多能用,直接分解了,用钳子暴力掰下螺丝,给废了

网友:
        我也像你这样修过.一次是CBM-224超小型,拆下时按顺序摆放在纸上,电话铃响,起身时不小心袖口带动纸,乱成一团,还丢失一些小垫圈找不着了,一气之下,不修了,留做配件.所以,拆下时要小心摆放,还要拍照备查。另一次是修223P,好不容易组装完成,在拧紧中轴锣母时,用台钳夹住轴端,尖嘴钳拧锣母,没用多大劲,就滑丝了。白忙了。

网友:
这样的工程干过3次,2次202B,1次223P。第一次是202B,面对这么多小组件,那个无助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网友:
楼主仔细认真,成绩斐然,赞一个!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和耐心,我就干不来这活。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维修经验。个人感觉把拆下的零件放在深色的纸板上看的清楚一些。玩儿了几十年还没拆过密封双联呢。

楼主:
刚操作的时候比较怕,问题也很多。试多次就OK

网友:
这可是大工程赞楼主一个!

网友:
劳动人民最光荣,低矮歪们欢乐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盖板去掉,双联里注上洗洁精,多上一些,等一会儿用温水洗,两次一来,啥机油也洗干净了,还可靠。

请问高手:双联背上的四个可调电容可以修么?原因是不小心滴了点酒精另可调电容拧不动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精神

网友:
拆过不少,没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手:双联背上的四个可调电容可以修么?原因是不小心滴了点酒精另可调电容拧不动了。

酒精挥发掉应该就没事了,除非原来有松香类污渍,被酒精溶解后进入机械部件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塑料薄膜太薄了,溶胀了就麻烦了。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确实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洗看看,不行就废了。酒精真的不要乱用!

发现可调电空容片溶了短路啦,于是拆其他双连片剪样放入,但太厚安不下。
于是用502在接触面上涂了一层代用,需可不短路。但FM频段变成龟缩在半个刻度内,怎样调都拉不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洗看看,不行就废了。酒精真的不要乱用!

可能是表面的助焊剂(主要松香成分)被少量酒精溶解后固化在动片和静片之间了。如果不影响就算了。实在想弄明白。整个拆下来泡无水酒精。三小时以上。试试看。不行再泡。酒精羟基有还原性,可以缓慢去除铜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