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 MF47-6 调整

楼主(2021-12-19):
在帖子 也请教一个MF47表头灵敏度的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里,发现楼主和我的金川 MF47-6 都不准。

说明书上的电路图根本看不清,拆开发现,这表采用的是有小开关的老电路,表头设计灵敏度就是50uA,再串一只电阻凑成1.8K。表头周边没有分流支路,50uA档串一只3.2K的电阻,1.8+3.2=5K。

找了个相近的图:

这只金川实测裸表头满偏电流为 48.3uA,外磁的,没有磁短路片,没法调整,难怪不准。
即便有短路片,估计这么大的偏差也调整不过来。只能并电阻了。
表头并了1只100K的电位器,调整好后用固定电阻代替;串联的150R小电阻用1K电位器代替,成功调好,各档都还不错,不过发现 RX1 调零困难,有空再研究。

1
5
6
7
8

网友:
我也测一次满偏电流,要51.4μA才满偏。0.05/0.25V档内阻4.92K比上次测的4.95K小了,可能天气?表笔电线内阻?

楼主:
以RX1档为例(RX10K只是又串联了9V电池),MF47-6的欧姆档的回路是这样的,没有3.2K的事儿:

网友A:
慢慢看看,我没有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看看,我没有什么设备

其实不需要什么设备,一只好点儿的可调电源就行。

网友A:
没有发现你的并电阻?是不是我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需要什么设备,一只好点儿的可调电源就行。

我只有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你的并电阻?是不是我看不清楚?

呵,3296电位器调整好后用固定电阻代替了,在黑色套管里面呢。

6

网友A:
看见了,你两个电阻最后的阻值是多大?我今晚有时间也试一试。

网友B:
这个图据说是MF-47-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据说是MF-47-6的:

多谢!网上找不到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了,你两个电阻最后的阻值是多大?我今晚有时间也试一试。

并联的46.5K,串联220欧姆。

网友:
我一会试一试

网友:
我真菜。看不明白这表最右边那行的意思,

楼主:
计算过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据说是MF-47-6的:

此图是 9V/16.5 版本,与MF47-6相同,但有几处错误,纠正如下:

网友: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修改两个电阻【现在具体还不知道阻值】,没有稳压电源,不知道满偏是几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