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双联电容如何调整

楼主(2021-12-19):
一台德生r206收音机,调台非常乱,没法收听。拆下可变电容来测发现转动时容量乱跳,遂拆解开了,把转轴的固定螺丝紧紧,小垫片擦了擦,装上后再转动时容量变化比较稳定了
现在请问fm am电容量应该调到多少合适?现在am调到140pf。fm调到34pf,不知道这样合适不合适?
应该调到多少还是两边对称就行2x140/2x34
对收台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仅清洁了转轴顶端的小垫片已恢复正常使用,干嘛还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