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说说,这样的倒相方式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楼主(2021-12-19):
(无正文)

网友:
个人观点,优点是对称度仅取决于上下两个36K电阻的一致性,通过仪器筛选,可以做的较高。
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电路结构的问题,整机不好加负反馈,失真和阻尼不好解决。

网友:
      屏阴分割式倒相电路(分负载式倒相电路)
      电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点,由于他有较深的负反馈,因而减小了失真,它有较好的传真度,即使是在栅极上有一个较大的负偏压,使得倒相电路的工作点处在特性曲线的弯曲部分,负反馈也能消除由此而产生的非线性失真。电路也比较简单,再加上只是在高音频时,不平衡现象才显得严重,而在一般情况下,并无严重影响,所以这种线路应用得还是比较广泛。
      这种电路的缺点是:由于阴极和灯丝之间的分布电容,以及阴极电路和屏极电路的对地分布电容不同,这些电容对上电阻及下电阻的电压起着不同的旁路作用,因而,在高音频时,两电阻上的电压不再相等,破坏了输出电压的对称性。

网友:
输入牛需要承受超过100V的隔离电压,同时要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另外为了性能建议使用变比更低的输入牛。
不同分布电容的影响通过增加屏流提高屏耗能有所降低。

网友A:
上下两个输出点的输出电阻不同 ,下面的远小于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个输出点的输出电阻不同 ,下面的远小于上面的

我搭仿真试了,上下的输出阻抗是高度一致的,其一致性比常规的屏阴倒相还要更高,而屏阴倒相上下的输出阻抗的差别其实也很小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取消了本级负反馈的屏阴分割。

网友:
看了海版的回复,又对照电路图仔细思考了一下,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是错误的。
倒相部分可简化为上面的36K电阻、中间受音频信号控制的可变电阻、下面的36K电阻三者串联,很明显两个输出端的信号是对称不了的,下面的电阻值加上管子内阻等于上面的电阻值才成,而管子的内阻各不相同,所以电路的对称度堪舆。
仿真毕竟纯理论性的,好多因素没考虑进去,不能说明都是正确的,建议地摊试验验证。

网友:
这是屏阴分割倒相。请对比
【一】分负载倒相电路(屏阴分割式倒相)
    这个电路是把电阻耦合放大器的负载电阻,分成相等的两部分。如图4,一部分R1接在屏极电路中,另一部分R2接在电子管的阴极电路中。这两个电阻的中点是地电位(通过电源),因此叫作屏阴分割式倒相电路。

网友B:
楼主的图不带负反馈,10楼的图带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不带负反馈,10楼的图带负反馈。

屏阴分隔倒相电路本身就带负反馈。仔细看看在下结论。
由于电阻R2是G1的阴极输出电阻(屏极电阻设为R1,阴极电阻设为R2),呈现在R2上的输出电压,同时又是该电子管的输入电压,于是R2上的交流信号电压通过地端加到它自己的栅极上,形成负反馈。这个反馈电压又是整个放大器输出电压的一半。因而这是一个很深的负反馈
10楼给的电路,与楼主的有差别吗,只是楼主的有一供给6P3P的固定栅偏压

网友:
于老师给出的示例电路与楼主设计的电路在输入方式上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就是示例电路的阴极电阻是在输入回路里的,阴极电阻(25K)产生的信号与输入信号产生交集,故其本身带有负反馈;而楼主设计的电路,阴极电阻(R2 36K)在信号输入回路之外,阴极电阻上的交流信号对管子并没什么影响,也就是说阴极电阻上的交流信号与输入信号没有什么交集,这样如何产生负反馈呢?

网友:
还是用带一个中心抽头的倒相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