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灯珠的问题

楼主(2021-12-20):
请教大家一下,汽车尾灯里面的LED灯珠点亮的问题,灯珠型号是3528红色的,官方参数2v20ma,12v电压(车发动后电压最大约14.5),
我的问题是,这个灯珠5并2串需要串接几瓦几欧的电阻能让灯珠达到最大的安全亮度?

网友:
没有恒流驱动就不会安全。 随便哪个灯珠参数偏移一点,或者烧了一个灯珠,可能都要完蛋。   踏踏实实用成品恒流方案。  比如PT4115驱动。

网友A:
两个串,才4V啊,12/2=6,6个串才刚好分压到2V
非要4V的话 (12-4)/(.02*5)=80R
电阻需要 (12-4)*.02*5=.80W
灯珠 4*(.02*5)=.4W
电阻损耗是灯珠的2倍

网友B:
12-14.4伏供电时,大约400-520欧。或许1/4w刚够,长期点亮功率要大1w左右。
不过汽车上输出的电压是恒流芯片输出的,可以直接接灯板。单独使用要限流电阻。

网友C:
十年前修过皇冠车的尾灯换LED,就是限流电阻,你的单颗LED电流用15毫安为好,(14V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才4V啊,12/2=6,6个串才刚好分压到2V
非要4V的话 (12-4)/(.02*5)=80R
电阻需要 (12-4)*.02*5=.8 ...

谢谢大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14.4伏供电时,大约400-520欧。或许1/4w刚够,长期点亮功率要大1w左右。
不过汽车上输出的电压是恒流芯 ...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修过皇冠车的尾灯换LED,就是限流电阻,你的单颗LED电流用15毫安为好,(14V的情况下)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一个2V 200ma    5并就是100ma    2串就是4V       也就是led需要的是100ma 4V     14v减去4v   还剩10v    10V电阻需要承受的电流是100ma  根据电阻电流关系可知  电阻100欧 正好!

为了延长LED的使用寿命!  理论是100欧电阻   led  20mA      现在电阻加倍为200欧    LED减为一半功率    150欧   为3/4 功率。

网友:
这类都是有驱动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