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锋CLD-J720碟机保护不开机

楼主(2021-12-20):
手里有一套先锋的J720组合音响,试机好好的!在打理LDCD碟机的时候(独立220v供电),看到主板上有个3.5mm的音频输出插口,图省事就用其他功放连接这个接口(这台CDLD连接组合是用的排线)碟片正常读取,没声音,拔下3.5插头可保护关机打不开,请大师指点下 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3.5mm输出插口应该是电压输出,你用双声道插头插入内部短路烧电源或烧保险管了

网友:
查电路图慢慢检查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5mm输出插口应该是电压输出,你用双声道插头插入内部短路烧电源或烧保险管了

板子上biao'shi标示的就是音频输出,这款机型是四组合,功放,均衡,卡座和碟机,后三者和功放链接都是排线,少插一个功放都保护,即使在正常试用下都不能插拔一个,要不就保护关机。卡座和均衡是功放供电,碟机是自带交流输入,可单独开机,现在就是碟机保护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