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LED 灯怎么修??

楼主(2021-12-20):
朋友拿来一个LED灯说坏了让修,拆开这个灯里面由4组独立的灯板组成,每一块灯板的灯珠都是串联起来的,现在每块灯板有连续4至10粒灯珠烧掉了
原来想从一些旧的LED灯板上拆一些灯珠换上去,但很难拆下  就算拆下了也没法焊上去因为没有焊接脚
现在想把那些烧掉的全部短接起来用,要是这样需不需要加电阻限流降压??
电源板量得输出有210V左右

网友A:
这玩意的灯珠都是贴片安装的,维修不够功夫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灯珠都是贴片安装的,维修不够功夫钱

是啊!!所以没法焊

网友:
如果基板是铝的——放在电熨斗上加热取/焊。
如果是非铝基板——取下坏管——扩大焊盘——低温焊丝焊接(电烙铁功率不能小)。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铁钳把它废除,然后用有引脚老式LED发光管直接焊上,因为是 串联,所以先找出所有坏的灯珠全部换掉。

网友:
如果坏掉的芯片灯少于10%,可以直接短路掉继续用,短路用焊锡堆起来就行。驱动器不用任何改动。
我的一个吸顶灯,坏掉5个左右,短接后又用了2年多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可以把那些烧掉的全部短接起来用。(理论可以减少三分之一)不需要加电阻限流降压。那个恒流板上有调整电流的电阻。最好把电流调小百分之30。。。。。不过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其他的灯珠已经到寿命了。。。。
O1CN013dfVnO1Sijy1dSXnT_!!2178502281 (1).jpg O1CN01HYN6ol1W9iFSeVOiX_!!1580592746.jpg

网友:
这种灯板 除非全换灯珠 才能使用长久

楼主:
看来只好直接短接继续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没法焊

说到对。有些是无铅制造工艺灯条,可以找些同规格的灯条。裁成长短不一的灯条。用搭桥的方法焊接。。。

网友:
换灯珠可以用笨方法,打火机烧背面或者用蜡烛,有电熨斗更好,但得功率大的,以前我都这么干,现在是买了个加热板。

网友:
直接短接继续使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2022-01-25):
楼上回复的都是高手~~方法都可用

网友:
看灯板是50串的,灯珠是双芯2835.电压最低是150V,大概率是300V。这种高压用铝基板基本都是容易通电瞬间击穿烧黑灯珠。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用铝基板的其中一个原因,它高压绝缘不行很容易挂珠。加上上面灯珠又是普通货,没齐纳二极管。更容易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用铁钳把它废除,然后用有引脚老式LED发光管直接焊上,因为是 串联,所以先找出所有坏的灯珠全部 ...

老的LED发光管和新的灯珠电压和电流都不是一个概念了,不能混用,你这只是想象的理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的LED发光管和新的灯珠电压和电流都不是一个概念了,不能混用,你这只是想象的理论。

可事实我就这样修来用呀,一直都这样,烧那个就换那个。

网友:
热风枪直接吹下来坏的,再换个新的吹上去不就好了!很简单!修好很多这种lef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事实我就这样修来用呀,一直都这样,烧那个就换那个。

可能你修的都是小功率的灯,稍微亮一点的灯,就有差别,一上电就知晓。比如他这个盘子烧灯珠,就是个别的灯珠参数有变化,说烧就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修的都是小功率的灯,稍微亮一点的灯,就有差别,一上电就知晓。比如他这个盘子烧灯珠,就是个别的 ...

确实。修的是小功率LED灯泡,大功率的盘灯试过上电烧了,后来,修盘灯时用一个整流管来代替坏灯珠,盘灯少一两个灯珠亮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修的是小功率LED灯泡,大功率的盘灯试过上电烧了,后来,修盘灯时用一个整流管来代替坏灯珠,盘灯 ...

是的,我以前也经常换灯珠,正常来讲,LED灯是最不容易坏的,不过,既然这个灯坏了,说明这批灯珠有质量问题,起码质量不稳定,即使你换好了,不出多久其他的灯珠陆续也要出问题,干脆扔掉算了,或者调低电压使用。正规厂的出的灯珠一般比较稳定,容易坏的都是山寨厂的配套。

看19楼的说法也不太靠谱,事实上作为维修个人来讲,很难换到与原厂参数匹配的灯珠,换上个差不多的,要么新换的会很快坏掉要么加速其他的灯珠坏,我指的是用在大亮度的灯里。

想换灯珠也可以,新换的用两只灯珠并联焊上还能抗用些,起码也比直接短接好。

网友:
放电饭锅电热盘上,镊子办事

网友:
实质是恒流电流太大,或者说散热条件不好,散热没法改变。短路烧坏的灯珠,剩余灯珠不久还会烧坏。把剩余的灯珠重新切割组合、导线连接成3组,只用3个电源驱动。如果灯闪,说明电流小了(电压不够),短路灯珠或复原电路串二极管或水泥电阻。

网友:
如果灯闪,检查又没有发现烧坏的灯珠,说明电源能量不够,把滤波电容容量加大几倍,也是一个办法。如6.8U改15U、22U。

楼主:
一共是两盏灯,另外一盏每一组烧了一到两个灯珠,把烧掉的短接后能点亮,但连续点几个钟后又坏了,估计质量有问题,所以打算把灯板和电源换了或者直接买一个

网友(2022-05-13):
这焊盘足够大,随便加焊LED

网友:
不在乎亮度的话,可以在坏灯珠上焊一个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