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bt33f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21-12-20):
小四轮电动车的老式充电器,开始充电时电流调最小也有十多A,量交流电压240多V,想着加个可控硅调一下电流,等电池电压充的差不多了,再用开关稳压充电器充电。

楼主:
今天先做到这样,明天继续

网友:
从前的工艺……

网友A:
可控硅尤其是大电流双相可控硅对驱动有要求,单凭一个bt33无法正常驱动10A以上双相可控硅,否则做出来玩意驱动电炉子灯泡完全可行,但驱动工频变压器会使得变压器严重发烫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尤其是大电流双相可控硅对驱动有要求,单凭一个bt33无法正常驱动10A以上双相可控硅,否则做出来玩意 ...

驱动20a单向硅接整流模块后面,十几年前在浙江厂里就用bt33驱动50A半桥电路带几kw直流电机的(简单的龙门铣床)的调速。家里还有一片pcb带金手指插卡那种,bt33也是那时留下来几颗。搞错了应该是全桥半控整流

楼主:
参考这个图做的,取消r4接脉冲变压器。只找到5A螺丝硅,测试调压正常,单绕组输入20.5V输出7.6_18.2V没加滤波电容。

补充内容 (2021-12-23 11:30):
限流电阻3K,稳压二极管用的14.5v,实际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只有10v左右,可能脉冲变压器初级少了点,有压降

红线是b1,b2搞反了飞线

红线是b1,b2搞反了飞线

网友B:
触发功率稍大的可控硅还是带脉冲变压器的好使。

网友:
对于可控硅的触发电路来说,这里是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天下。而类同正弦波垂直移相、锯齿波垂直移相等其他的触发电路会不受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功率稍大的可控硅还是带脉冲变压器的好使。

主要是考虑充电器输出电压有点高最低档90V左右,可控硅控制部分电压20多V。可能我用节能灯电感改的脉冲变压器匝数比不合理,实际输出电压有点低。

网友C:
单结管震荡频率不高,用较大个的晶体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绕制就可以,铁芯绕制的低频变压器导磁率反而较铁氧体绕制的高一些。
请问一下,你绕制的变压器匝数?
手里有块触发板是从地摊上买的,打算改到大功率可控硅充电器上去,由于触发变压器已浸漆,变压器有断头,没法接线了打算重绕一下,不知参数?好像以前的触发变压器绕制匝数大致为600乘600匝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结管震荡频率不高,用较大个的晶体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绕制就可以,铁芯绕制的低频变压器导磁率反而较铁氧 ...

我是直接拆掉原来部分匝数,另外加绕160匝左右做次级,用电感电容表量初级比初级多0.4mh,没记错初级是2.9mh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拆掉原来部分匝数,另外加绕160匝左右做次级,用电感电容表量初级比初级多0.4mh,没记错初级是2. ...

谢谢!手头有一个3瓦小电源变压器,铁芯柱截面8乘11毫米,打算利用其铁芯绕起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手头有一个3瓦小电源变压器,铁芯柱截面8乘11毫米,打算利用其铁芯绕起来试试看。

之前厂里用的也是磁芯比较大可能ei28的,定制的成品没拆过不知道匝数。控制变压器次级60v,用2几V稳压管。刚才又查了一下匝数大概2:1就可以了,触发电压5v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结管震荡频率不高,用较大个的晶体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绕制就可以,铁芯绕制的低频变压器导磁率反而较铁氧 ...

触发的频率是100hz,但是脉冲很窄,用示波器测量也是如此。你可以试一下铁芯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厂里用的也是磁芯比较大可能ei28的,定制的成品没拆过不知道匝数。控制变压器次级60v,用2几V稳压管 ...

现在,在玩这些,没有动力,纯属玩一玩。
但是,这电动代步车的充电器,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去年我就换了一套60V45Ah的电瓶,刚满6个月没出保修期,商家二话没说就给换了新的,就是被大个的充电器给把电瓶充鼓了,后来换电瓶后,不用商家配备的充电器了,改换成为带数显的60V充电器了,充电器最大电流3.4A,带有充电计时、容量检测及充满自停。虽然充电有点慢,保险系数也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充电器输出电压有点高最低档90V左右,可控硅控制部分电压20多V。可能我用节能灯电感改的脉冲变 ...

用电烙铁或热风枪把磁芯加一下热后打开,我直接在外面乱绕80-120匝。20-50安的可控硅都可以可靠的触发。注意一下同名端,不触发就调调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烙铁或热风枪把磁芯加一下热后打开,我直接在外面乱绕80-120匝。20-50安的可控硅都可以可靠的触发。 ...

是的,如果剩余窗口够也可以不拆,我这个剩余有点少,就拆了几十匝。

网友:
拆了个小电机转子又拆了个3W小电源变压器,又做了线圈架,绕了这个小变压器。

去年打算做可控硅充电器时准备的BT33单结管也不知放到哪里了,绕变压器的各种漆包线也找不到?
电子垃圾太多,再找都不愿翻箱倒柜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充电器输出电压有点高最低档90V左右,可控硅控制部分电压20多V。可能我用节能灯电感改的脉冲变 ...

可以把0.22的电容加大一些试试。或提高同步触发电压到70-80V,稳压管换成20V左右的试试。

网友:
据说这个线性不好,不能过零控制